治疗拖延症---继续130x心情组装

楼主(2013-09-06):
上一个帖子说是买了点零件到货详情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6710

一直拖拖拉拉每天捣鼓一点,终于装的差不多了。上图看看

用1.5元的250尾桨裁剪打磨做成的尾桨
嫁接了02s的尾巴零件
加长了尾撑杆(不知道有没有用)
k8加卫星加飞腾10a可编程电调

网友A:
好手艺啊!这样子会不会震动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啊!这样子会不会震动啥的啊!

慢慢调啊,,飞机不调都有震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

谢谢捧场

网友C:
130 有没有空机卖的?

网友D:
太靓了! 完美心情件!!!

网友E:
还是轴传的   牛机机

网友:
楼主不要放弃治疗!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漂亮!!

心情件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0 有没有空机卖的?

买架整的。。。玩烂了再换改装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靓了! 完美心情件!!!

不算完美。。侧板稍微有点薄。研究下准备复制稍微厚点的侧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谢分享~支持

您是高手啊、、、、我这是没啥技术含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轴传的   牛机机

还是个大大的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高手啊、、、、我这是没啥技术含量的

= =不敢自称高手,只是爱折腾

网友:
很精致的飞机~~~

网友H:
舵机对不起机架

网友I:
真机真牛逼,好像山寨的山寨一样

网友J:
是不是花了一架450的米了

网友K:
几乎全都改了~
无刷马达怎不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舵机对不起机架

舵机也凑合,根据大神分析,MagicRCM是用台湾产主控,就是壳子烂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真机真牛逼,好像山寨的山寨一样

万国牌了。。。确实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花了一架450的米了

嗯,确实。不过450没条件也懒得出去飞。所以迷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几乎全都改了~
无刷马达怎不改呢?

马达也有改装件备着,hp10s,不过先用原厂电机适应一下,毕竟原厂的比较温柔

网友L:
好手艺啊!很精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手艺啊!很精致的

谢谢捧场~~看着好看也是件高兴的事儿

网友M:
牛!楼主一定是爱折腾的一个人!不错!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M:
牛!楼主一定是爱折腾的一个人!不错!加油!

确实是折腾党、、、、、

网友N:
请问华科尔的尾巴好用吗?我改Vbar感度降到15了尾巴还抖,没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问华科尔的尾巴好用吗?我改Vbar感度降到15了尾巴还抖,没法飞-。-

在地面试机,没装旋翼头,尾巴带尾桨。全油门不抖,很灵动、、、

抖的话,还是得先把机械结构调试好,减少虚位,然后设置电脑端的软件,我的电脑端显示感度是23

网友:
真是折腾无止境,继续折腾

网友:
庆幸没有入130,炕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