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24-BT iOSD地面站测试】地面站初体验

楼主(2013-09-06):
我这个是不是来得最晚的测试?顺丰这次不太给力,周四才收到,急不可耐的就开始安装、拍照、截屏、发帖。。。。前面几位测试用户在外观以及和老款电台有详细的对比和精美的照片了,这里就不赘述了,简单上两张外观照,着重从使用上做介绍吧。。。

上图,照例开箱照和全家福

之前从未使用过dji的地面站,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也正好从一个新手的角度来体验一下PAD版本地面站,由于是测试版本,官方的帮助文档也无处下载,全部自己摸索着来,App store输入关键字"dji”搜索,几个dji的官方应用就出来了,iphone版WM,NM,和iPAD版GS,很快就找到了入门的钥匙GS

和以前的移动蓝牙调参应用一样,首次使用GS有个简单的欢迎画面

登陆账号用飞控的注册账号即可,在这里,dji将此账号升级为云账号,登录过后,地面站的航线规划就保存在云端,方便更换设备后调出以前设计的航线,这里提一个疑问,貌似保存的航线都保存在云端,没有选项选择本地保存,dji如何处理用户隐私或敏感行业应用涉密问题的?正式版出来应该有相应的方案吧。。。

连接飞控

硬件连接很简单,机载端插在空余CAN口,地面端插上BTU,通电即可,此时遇到个小问题,我的wkm是非地面站版的,GS里识别到以前用蓝牙LED设置的名称,输入密码连接成功后,提示需要序列号激活地面站;而Naza V2 3.16固件似乎还不支持地面站,查找到名为"NEW"的飞控却无法完成设置,Naza V2单独连BTU并用NM设置好蓝牙名称和密码后,再次连地面站依然找到的是NEW,看样子周末试飞是不行了,只好在不连飞控的前提下琢磨下地面站软件本身

界面

一如既往,dji的软件界面干净清新,各功能/显示区域规划合理,图标简洁明了,虽然没有说明书下载,对于我这样初次接触地面站的新手来说,也基本能明白如何使用了

地面站模式选择

1. 摇杆控制模式
2. 指点飞行
3. 航线规划
4. 定位,在地图上定位飞机和地面站位置
5. 自主降落
6. 返航降落,返航点和返航高度可编辑,同时地图上显示H标志
7. 设置

定位和设置

1. 查找飞机位置
2. 地面站位置
3. 载入云端航线,在单点模式下载入的是保存的单点位置;多点模式下载入的是保存的多点航线
4. 摇杆模式设置,有4中模式,缺省是mode 2美国手
5. 搜索新的蓝牙飞控
6. 系统设置,内容不多,主要是云账号管理、模拟飞行、声音开关啥的,里面的App store直接连到商店里估计是升级和评分用的,5分

地图操作

地图提供三种图层,可以进行地名搜索,地图的方向可以锁定正北,也可以根据iPAD的指南针指向旋转,但不支持3D视角,关于地图的其他问题,在地板楼会专门说到

地图指向解锁后,地图会跟随地面站指向旋转

楼主:
指点飞行

等Naza V2新固件出来之前,还是先看软件体验,指点看起来很简单,点中想要去的位置,设置飞行高度和速度,然后GO就行了,未连接主控,没发现有距离的限制,实际使用中应该有距离提醒或警告,避免不小心点到30公里外的悲剧发生。。。。

图上那个红圈是啥?估计大家都能猜到。。。帝都中心半径15km的jin fei区,划到5环之外了,在这个区域是点不进去的

航线编辑

航线规划也很直观,提供4种模板,每个航点都可以指定不同的高度、速度、机头朝向和停留时间,到达航点后可以选择定点转弯、协调转弯、自适应三种转弯方式,相对于使用过的其他家的地面站软件,dji的航线设计用起来更直观、可自定义的飞行数据也更全面,航点编辑中的速度范围是1-25m/s,90km/h! 这个要专门测试下看是不是真能达到这个速度,对于多旋翼来说90km的时速太快了。。。

更多关于jin fei区

指点飞行的时候,有限制区域不能指点,手动编辑航线,这个区域实际上更大,半径18~20km左右,在这个扩大的范围内,无法增加新航点,但如果使用航线模板,这个航线可以画到任何区域,当然肯定是不能飞了,我也不打算去试,无关紧要的小问题

楼主:
关于地图

众所周知,苹果iOS 6以后,苹果踢开了谷歌,不再使用google map和google earth,去而代之的是跟本地的地图供应商合作,在国内用的就是高德地图,虽然也可以显示卫星图,但分辨率和时效差的太远,我看了我家附近的楼,基本是2~3年前的卫星图。。。在离城区稍远的地方,卫星图的分辨率很有限。。。

这个图可以看到,这里是离北 京不远的野鸭湖湿地,我常去的地方,高德地图只能放大到这么大,再放大就只是网格而无图片了,而这时小框里的短边长度也有1.3km,航线线很难设了;同样的位置在谷歌的卫星图上,清晰的可以看见湖心小岛的栈桥、小船,更新不超过半年

虽然google earth 7可以在iOS 6以上运行,但国内的app商店里根本找不到google earth应用,想装只能越狱,我的越狱iOS 6.1.3装了GE7,但不知道dji的GS如何选择GE的地图引擎,也不知道成不成。高德版地图,离开人口密集区,分辨率不行实用性很差,由此更有理由期待dji的Android版地面站软件尽快推出

楼主:
初步的印象

喜欢的:
  • 用料扎实,做工精致,一贯dji风格
  • 安装简单便捷,即插即用,机载端直接从canbus 12v取电,免去供电的麻烦,一根线解决所有问题
  • 软件界面简洁易懂,设计精美,操作流畅
  • 同时支持WKM和Naza V2
  • 为此WKM免费开放50航点
  • 可以单个设定每个航点的属性,无限制,功能强大
  • BTU模块可以单独使用,直接连Naza V2,实现移动蓝牙调参
  • 地面端接BTU,这个之前一直不明白蓝牙电台的地面站又多大作用,蓝牙的距离就那么短,这个方法还真是出乎意料,赞

不喜欢的:
  • 地面端外接BTU,外接电源,略显凌乱
  • 地图引擎卫星图片太老、郊区分辨率太低,有待改进,期望尽快出google earth版本

初体验篇完,期待周末试飞。。。。

网友:
都被楼主占完了,我也抱个爆米花可乐等着看大戏了咯

网友:
哟,到了,啥时候去飞啊。

网友:
其实楼主不用着急发帖占楼,认真测试完整,再去认真发帖更值得称赞。

网友A:
用3G网?耗流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G网?耗流量不?

wifi/3G都行,在线地图是要流量的,出动之前提前浏览下飞行区域,把地图缓存下来可以节省流量,其他的如航点、航线的云存储耗不了几个流量

网友:
等着飞行测试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wifi/3G都行,在线地图是要流量的,出动之前提前浏览下飞行区域,把地图缓存下来可以节省流量,其他的如航 ...

那肯定要3G了,外地哪来的WIFI....

网友:
等着看热闹!

网友:
牛气冲天啊,
顶起

网友:
DJI的地面站有没有离线地图?

网友:
咦,楼上刚好问了我关心的,在外场网速慢的时候没有离线地图很可怕

网友:
谷歌地球地图是不错,似乎天C对这地图做了处理

网友:
楼主,你好,可以发一个大疆的地面站光盘的压缩包给我吗?我对大疆比较感兴趣,但是没有经济购买,我想研究下,谢谢,邮箱:199212550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