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新买的玩具船 拍水严重 求解~~~~

楼主(2013-09-06):
昨天刚到了一个恒隆3857玩具船,
直接拆掉电路  换上接收机和直流电调 安上个吸水舵就上了

整体效果是:
3s推一半以上拍水严重,
电池后移更容易拍,
前移\增加到4块3s 2200配重,船都要沉了,但是满油仍然拍

不知道是要怎么调整才行,还望高手给点指点~~~~

网友A:
感觉是轴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轴系。。。

动力没改, 下周上无刷套
这个是轴高了还是低了呢?  还是短了?长了?
现在原装轴估计5度向下 长度3.5cm左右

网友B:
重心太靠后了....重心前移 还不行加压浪板

网友:
感觉船速像是在起滑的边缘,先换无刷再说吧

网友:
发给出轴照片看看,

网友C:
都换了。就是没换电机和轴系。   用原装轴会把速度封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围观

求推荐一套配置:)
现在是双推  380电机 双30A直流电调

有双40A空模无刷电调+水冷块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换了。就是没换电机和轴系。   用原装轴会把速度封死了。

下周换一套 这个用来测试~~~

网友E:
感觉这样也挺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太靠后了....重心前移 还不行加压浪板

压不住 4块电池 船都要沉没了 也没有压住
晚上弯一个压浪板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样也挺好玩的

还行 反正都是便宜货 哈哈
船不太爱翻 这个挺好

网友:
点头船,有点意思

网友:
推力线太角度了

网友:
船震的姿势不错

网友:
跳跳虎,哈哈。出轴和角度是个经验活啊。

网友:
天后去參拜!

网友:
上个船的侧面照

网友F:
重心前移,出轴搞平行,貌似超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