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问题

楼主(2013-09-06):
大疆地面站支持win8平板吗?

航点设好一键起飞 飞机一离地两三米就自动悬停在那了  led亮红灯是什么情况?

楼主:
人呢 快来pmqq

网友A:
只要是windows系统的PC就行,平板不平板无所谓。平板专用的地面站只有iOS系统的。
检查一下指南针参数对不对,GPS卫星数量足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windows系统的PC就行,平板不平板无所谓。平板专用的地面站只有iOS系统的。
检查一下指南针参数对不 ...

手动起飞然后飞航点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