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桨的效率??????????????????????????

楼主(2013-09-06):
涵道差不多是2g/w

10寸桨差不多是7g/w

14寸桨差不多是12g/w

桨越大效率越好?

网友A:
关键是电机要带得动,还要考虑动力增大需要增加的重量

网友:
在t秒内,桨把质量为m的空气以v的速度往后吹,桨就获得空气给予的f=mv/t的推力(动量、冲量、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桨的直径大了,它切割的空气柱就粗,可以吹动较多m的空气,在产生相同推力f时(mv乘积一定时),只须以较小的v向后吹空气,桨提供给空气的动能是和v的二次方成正比,桨获得的推力是和m一次方成正比,当mv乘积一定(f一定)时,提供给空气的能量可明显减少,因此效率(推动飞机运动做的功/推动飞机做的功+提供给空气的动能)就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电机要带得动,还要考虑动力增大需要增加的重量

在电机功率一定时,用低KV高扭矩电机便可用大桨,并不会因此加重系统重量,只要空间尺寸允许,用大桨更经济。

网友:
楼上讲解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