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解不了锁呀,找不到原因,着急

楼主(2013-09-06):
amp2.52 多旋翼 3.01 2.91b,都试过解不了锁呀,3.01 arming-check 设0了也解不了锁,

网友:
如果是直机:
油门拉到底,尾舵向右推到头。

网友:
跟设置没关系吧,你看你的遥控器模式是什么,反正油门最低,看方向是左边还是右边

网友:
用遥控解锁啊!!!

网友:
4通道 左右都试了吗 也有可能通道反了  设置0 了应该可以的

网友:
把摇杆的行程加大就可以了,调控的数据的~

网友:
遥控器极限位置要设定好

网友:
这是传说中的扯蛋么......

网友:
好专业啊

楼主:
终于解锁了,怎么rubber杆方向是反的,向左

楼主:
遥控器第二模式

网友(2013-12-08):
加我q哥教你

网友:
加我q哥教你854554073

网友A:
要保证宽度低于1100  高于1500来着

网友:
先要校准罗盘和角加速度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保证宽度低于1100  高于1500来着

是低于1100,高于190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