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初次学制作KT板固定翼需要哪些工具和大概的价钱

楼主(2013-09-06):
各位高手,你们好,我通过单位组织的航模培训后对此很感兴趣,所以现在很想学着做这一块。等自己学到一定程度后给学生教。我现在需要向学校打份报告,要把需要的材料和各种材料的价格都要列出来,学校才可以给我拔钱或采购这些东西回来我才开始学习制作,现在请懂的高手们给我列一份需要哪些材料和价格的清单,非常感谢!!

直接回复或发到我邮箱都可以。37423551@qq.com;qhl_0228@163.com

谢谢了。
就是新手刚开始制作需要哪些东西。

楼主:
真的哇,我去看看。

网友A:
首先要弄套好控
飞机是小钱,大概就是4个舵机,一个电机,一个电调,一块电池,一个接收机,工具就是美工刀和热熔胶枪了,不算电池成本也就两三百块左右,关键算上控就远远不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弄套好控
飞机是小钱,大概就是4个舵机,一个电机,一个电调,一块电池,一个接收机,工具就是美工刀 ...

一般控要多少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控要多少钱?

看预算了,一般玩玩固定翼天七足矣,全新的400来块。以后要是玩得杂的话就上好一点的,两三千左右,好控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网友:
控:一般一千以内的六通道就很好了,带接收机;
电调:一百多
电池:四块3S电池要四百左右
舵机:四个,五六十块
机翼包括蒙皮:如果是木机翼需要轻木,桐木,蒙皮等,最多一百
一些工具:内六角螺丝刀一套,斜口刀,美工刀,电烙铁(烫蒙皮用),魔术贴,捆绑带等等,根据档次不同价格不同,一般不会太贵
加工:如果有激光切割机就自己画图切KT板和机翼,如果没有就比较麻烦,要自己想办法了,激光切割机一般的在一万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预算了,一般玩玩固定翼天七足矣,全新的400来块。以后要是玩得杂的话就上好一点的,两三千左右,好控的 ...

好控优势主要表现在哪方面?

网友(2013-12-24):
我是新手,长知识了,航模需要知识

网友:
学习了。我是菜哦。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