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震到手发麻?进来看看,也许对你有用!!!

楼主(2013-09-06):
    新手单飞,各种坑不表,讲下关于我的450前段时间的症状。
动力 浩马特2835  3800kv 好赢天行者40a 电调,下掉所有传动,只留电机空转,正常,(细微震动)。
装上大小齿,皮带,尾轴,尾桨夹,不装主旋翼头和尾桨,轻微震动,可接受范围内。
装上尾桨,推油门,30%出现共振,不管他,继续推大40%左右,共振消失,很稳,继续推,来到60%,手握尾管固定座的位置,感受到强烈的震动,手麻,再望上退估计要脱手了,就此打住。
开始排震,换中联,换尾桨,换尾管,换轴承,换皮带,换齿轮,直接买个新的尾总成装上,故障依旧,还是震的手发麻···
上论团搜,有人说是尾翼配平的问题,还有人说是不解之谜。茫然了。。。
难道跟尾巴无关?开始折腾前半部分,不管尾巴了,无意中,把电机进角设成低进角,一切恢复平静,震动消失。
有跟我一样症状的朋友不妨试试。

网友A:
原来是什么进角?
再改回去看看震不震?

网友:
没明白呀,震动不是属于机械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什么进角?
再改回去看看震不震?

原来是高,调完后也没再去管他了,现在调回去一样震,尾旋翼配平的话,我也试过,帖了好多透明胶,没用,尾桨也没双桨。

网友B:
有什么科学解释么?

网友:
电机的进角怎么设置?

网友:
各种原因,排查顺序:拆掉尾桨,拆掉尾轴和尾桨夹,如果还是震动,那就是传动轴弯了

网友:
我查了一周才发现是尾传动轴弯了,在尾管里面放了三个轴承来固定就好很多了。

网友:
我查了一个月发现传动轴弯了

网友C:
什么是电机进角呢,低进角和高进角都是怎么样的,想学习下,我的机子也麻手,而且非常的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科学解释么?

我个人的理解就是,高进角,得到高转速,低扭力。低进角,得到低转速,高扭力。
所以,高进角的时候,不上大小桨,是在他正常负载内,所以电机正常。装上尾桨后,电机负载增加,内部出现细微震动,高速扩散出来,就成了剧烈震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电机进角呢,低进角和高进角都是怎么样的,想学习下,我的机子也麻手,而且非常的麻

电机进角设置,电调的说明上有。

网友:
电机进角是在电调里面调。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

网友:
请问LZ用设置卡来设置近角吗?

网友:
低进角  啥意识 不懂

网友D:
进角低才是高转速低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角低才是高转速低扭力。

这个是好赢的电调说明,其中提到  为提高转速,可以将进角设为高进角,后面也提到了,高进角可能会使个别电机转动不正常。扭力先放一边不管,你所说的低进角高转速,完全跟电调生产厂家相反,当然厂家也不是绝对对,我也只是乱猜的,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好赢的电调说明,其中提到  为提高转速,可以将进角设为高进角,后面也提到了,高进角可能会使个 ...

为毛以前玩有刷电机时候百科到的是低进角,低扭力,高转速呢http://baike.baidu.com/view/8985829.htm

网友:
学习了,有没有再次验证一下?

网友:
我只遇到过马达齿和大齿没间隙带来的振动

网友C:
我看了下我的说明书,亚拓450PRO DFC的说明书上好像没有关于进角的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下我的说明书,亚拓450PRO DFC的说明书上好像没有关于进角的说明

进角是在电调里设的,所以要找电调的说明书,不是飞机的说明书。
如果都是亚拓原装的东西,电调应该是亚拓35X吧,所以找亚拓35X电调的说明书

网友:
哦,要去找找看看,我都是套机买过来的,应该原厂就设置好的吧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