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 3s 64涵道 装一款新机机,前辈们有什么好建议?

楼主(2013-09-06):
想用 3s   黑旋风64涵道 装一款新机机,前辈们有什么好建议?(现服役的是腾飞的F15)
下面图片是90涵道的F18,呵呵,我觉得漂亮,就放上来了

网友A:
有同样想法。64主要就FMS的还有猎鹰王的。看介绍都不错,个人看上FMS的F18。   除了细节设计不同,我想对于飞飞都还好,看你自己喜欢哪架飞机的细节设计了,一般来说看的顺眼才是最好的,配置什么的你不用担心不够,按主流的来没错。

网友:
早有同样想法,我手上有一架F15,64mm涵道,炸了几次,有点不像样子,也想找一款可使用同装备的空机。

网友:
楼主多大的飞机,太大太重不行

网友:
FMS的阵风,超级好飞。还有飞翼的64mm Stinger,用3S推重比可以达到1.2:1

网友B:
阵风 是我飞涵道的入门机,确实好飞。 楼主你的图 可不是64涵道的F18, 应该是FW 90涵道的F18

网友:
fms的吧 做工不错

网友:
意见就是直接换60A电调 4S 。。。

网友:
90涵道的 飞翼F18 装64怎么装哦 楼主慎重

网友:
关注同样这一问题。

网友:
要想飞得爽,必定4S。

网友:
楼主照片的F18不是64涵道,而且3S飞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阵风 是我飞涵道的入门机,确实好飞。 楼主你的图 可不是64涵道的F18, 应该是FW 90涵道的F18

果然是高人,一看就知道哈

网友:
我用4s2200电池,请问配什么涵道电机能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同样想法。64主要就FMS的还有猎鹰王的。看介绍都不错,个人看上FMS的F18。   除了细节设计不同,我想对于 ...

FMS 材质好像是eps的,感觉不耐炸,epo的比较耐炸

网友A:
引用 楼主:
FMS 材质好像是eps的,感觉不耐炸,epo的比较耐炸

这话说的,玩飞机又不是冲着炸机去的。再说,什么材料摔了都要修,EPS是一大块的粘回去就好了,EPS的飞行性能比EPO的好,看你自己喜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话说的,玩飞机又不是冲着炸机去的。再说,什么材料摔了都要修,EPS是一大块的粘回去就好了,EPS的飞行 ...

说的有道理,又有又的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话说的,玩飞机又不是冲着炸机去的。再说,什么材料摔了都要修,EPS是一大块的粘回去就好了,EPS的飞行 ...

飞机不是用来炸的,不过新手都要经过炸鸡的过程。 我的机库里最终能在多次炸鸡后还健在的都是EPO的,而炸的无法再修复的,全都是EPS的,所以建议新手 还是要飞EPO的, 谁在说EPS的炸鸡后可以再粘回去就请发个粉碎炸鸡又粘回去的还能继续飞的照片 ,以正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