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怎样用天9二代控

楼主(2013-09-06):
新人求天九二代遥控怎样设定失控保护

网友:
说明书仔细研究下  上面写的很清楚

网友:
德玛西亚万岁

网友A:
接收机上电!控上有失控保护菜单!进入后按确定就可以调节各通道的参数了!设完后退出自动储存!(不用按接收机上的按键)

网友:
应该正确使用!

网友:
没用过 帮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上电!控上有失控保护菜单!进入后按确定就可以调节各通道的参数了!设完后退出自动储存!(不用按接收 ...

正确

网友:
4楼已经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