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求解释!!!!

楼主(2013-09-06):
理论上!!

这!直机上天是一股很强大的向下气流的反 做用力!

可是如图!气烟为什么没有在这强大的气流下被吹散被吹下面去??

网友A:
我X,做这个动作时,直升机是向前高速运动的啊~~

网友B:
不是悬停快速飞行时气流不是向下的啊

网友:
这烟是用大力风筒吹出的

网友:
直升机向前运动,不过应该没那么快吧……不明白……

网友:
同样表示不能理解,就算直机高速前进,那向上的升力还不是靠旋翼提供

网友:
飞机向前飞,小牛向前冲!

网友:
烟是向上喷的,合力就几乎水平了
哈哈
要不就是P的
反正蒙的!

网友:
我也觉得奇怪,就算是向前高速运动,至少烟要被吹散啊

网友:
大力风筒吹出的  然后等到风筒的惯性没了 烟也就离开了旋翼的下方

网友:
视频总不会是假的吧

网友C:

是向下的气流强大?还是周围的空气强大?
别小看了大自然的力量。
想想一个巴掌能掀起多远的空气?

网友:
不完全是反作用力,直升机的机翼在真机上是有翼形的,一部分升力来自于上下压差。

网友D:
先去看一下旋翼机机翼没有动力  却会旋转  还能飞起来   450为何航线的时候比悬停还省电  你就明白了

网友:
气流流过桨的上下翼面,由于翼型和攻角,上下流速不一样,引起压力差,升力就是这个压力差。当然气流经过下翼面后会改变方向和流场,带来很大的“风”,但并不是用风力来平衡重力。而且“风”向下经过机身时附近的流场也非常复杂。此外飞机向前运动,烟向后也比较正常。

网友:
油动直升机往前飞的时候气管出的气不也这样吗

网友:
这是拉的烟,醒目,增加效果

网友:
合力....合力....

网友:
你飞一下油直的航线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向下的气流强大?还是周围的空气强大?
别小看了大自然的力量。
想想一个巴掌能掀起多远的空气?

仁兄貌似这回答离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X,做这个动作时,直升机是向前高速运动的啊~~

直机往前飞的再快!貌似都要有向上的升力!那么它的反作用力不是会吹散烟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悬停快速飞行时气流不是向下的啊

气流不是向下??那怎么保持在空中!

网友:
我也纳闷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去看一下旋翼机机翼没有动力  却会旋转  还能飞起来   450为何航线的时候比悬停还省电  你就明白了

旋翼机  机翼 没有动力  却会旋转!!还能飞起来!!!这是在说滑翔机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旋翼机  机翼 没有动力  却会旋转!!还能飞起来!!!这是在说滑翔机吧!

     这就是旋翼机     无论是固定翼  直升机  旋翼机  它们在快速向前飞行的时候  机翼气动效果是几乎相同的  你把直升机的旋转翼看成是固定翼的机翼就不难理解了

网友:
高速向前运动时悬翼接近零螺距,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要开帖说。等再看看有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我就来开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仁兄貌似这回答离题了!

呵呵,非也!      这里有一个对比的常识被忽略了,那就是极大夸张了“为克服直升机的重量而想象有大风把直升机吹起来”,完全忽略了“静止空气和直升机的相对运动所带来的强大力量”。
为什么说一个巴掌拍不动远处的空气?
如果大家从多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就很简单。
当你认为应该出现:“悬停时烟垂直往下运动,那么,当直升机开始移动时也应该看得见烟先往下吹出,然后才被带离身后”的现象。是不是?
但是,现在并没出现这个现象,而是毫无征兆的就往后而去。所以百思不得其解。是不是?
所以,有猜测拿喷枪往后喷出大桨范围的说法,有高速克服的说法,最夸张的是有人居然说了是P的!!不过这也符合水军的一贯作风。要说这水军对互联网的影响真是非常的大啊!

所以我打了一个比方,把大家的思路转个弯再回到事情的本身。那,问题也就不复杂了。

所以“为什么说一个巴掌拍不动远处的空气?”答:“只有当空气流动起来,其力量才是巨大的!!”
所以,这个比喻的双方就是“流动的空气”PK“旋翼给机身的浮力”。

注:16楼为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旋翼机     无论是固定翼  直升机  旋翼机  它们在快速向前飞行的时候  机翼气动效果是几乎相 ...

那不是在转吗? 怎么会没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在转吗? 怎么会没动力!

哎  无语  问别人吧

网友:
玩过油机的也就不会觉得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