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做的无螺母多旋翼管夹,终于到货了,立马拆机重装,无螺母就是爽。。。。。。

楼主(2013-09-06):
做工还可以吧 看着都舒服

连夜把原来的拆掉 全换无螺母中心板用管夹

装好下层板 排线起来就舒服好多

再也看不到螺母了

无螺母的电机板管夹 弄上去漂亮许多

网友:
这个定做代价很高吧

网友:
什么时候无螺公啊

网友:
楼主的飞机好漂亮

网友:
一入模就是无底洞哦 自己强迫自己投入

网友:
做的很好

网友A:
这都能定制,就是不知道价格如何啊,在哪里定制的,方便分享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能定制,就是不知道价格如何啊,在哪里定制的,方便分享下吗?

可以做的太多了 就是自己做小批量 价格高

网友B:
哥们,还是有螺母吧,几个问题不知道你如何解决的,一是滑丝,而是因为震动而松动,螺丝胶这东西我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还是有螺母吧,几个问题不知道你如何解决的,一是滑丝,而是因为震动而松动,螺丝胶这东西我知道

螺纹直接在碳管上了 为的是解决原来螺母的 安装时需要用两个工具 而且上板一次装起来 焊总线的时候 太不方便了关于螺纹的问题 我也担心过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特意加长了螺纹
原来的螺母 即使再牢靠但毕竟只有那么点厚度
一般来说 螺纹的直径那点长度就可以稳固安装了 我现在试用两倍于螺纹直径的 螺纹来安装 所以尽可放心
安装的时候不是太用力是没问题的 螺丝胶还是需要点点的 但不要太多

多旋翼的中心板那么多螺丝 就固定这么点东西 牢固是不用怀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螺纹直接在碳管上了 为的是解决原来螺母的 安装时需要用两个工具 而且上板一次装起来 焊总线的时候 太不方 ...

安全可靠就是好东西,我真心担心这问题

网友C:
说多了都是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可靠就是好东西,我真心担心这问题

一个三毫米的螺丝 有效螺纹能拧到6mm 你完全可以放心 说一个道理你就明白了 我们的桥梁你看柱子在河里感觉很扎实撑在那里
其实桥桩不是撑住的  是靠柱子长 周边的淤泥什么的抱住的 因为抱着柱子的淤泥面积太大了 从而达到稳固柱子的作用(这是我家前面造桥的时候 工程师跟我们说的)
有效的螺纹长度够了 就不是一个丝牙在受力 所以您尽管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多了都是钱啊

是啊 要折腾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三毫米的螺丝 有效螺纹能拧到6mm 你完全可以放心 说一个道理你就明白了 我们的桥梁你看柱子在河里感觉 ...

这东西在人家的飞机上我是很放心的,祝爽飞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在人家的飞机上我是很放心的,祝爽飞哦

一定一定

网友:
折腾万岁!这就是玩航模的乐趣吧!我也喜欢折腾

网友D:
好东西,要是侧边有个电调安装位就更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个三毫米的螺丝 有效螺纹能拧到6mm 你完全可以放心 说一个道理你就明白了 我们的桥梁你看柱子在河里感觉 ...

铝和钢的强度可不一样,如果你不是反复拆装,这个问题不大,但有些结构中就不适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要是侧边有个电调安装位就更好了,

想过 但没那么做 觉得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铝和钢的强度可不一样,如果你不是反复拆装,这个问题不大,但有些结构中就不适合了。

现在这个 没人用钢 铝的都嫌重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个 没人用钢 铝的都嫌重

哪个螺母不是钢的,当然有铁的螺母,但那锈的厉害。我连不锈钢都不用,12.9规格的螺丝,硬度比我的8寸克丝钳还硬,2mm的螺丝长了一点,我都夹不断。同质螺母硬度也一样,这样的螺丝螺母用上了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个螺母不是钢的,当然有铁的螺母,但那锈的厉害。我连不锈钢都不用,12.9规格的螺丝,硬度比我的8寸克丝 ...

老高你说的没错 但想想直机 你就明白了 还不都是铝件做的零件 直机还那么暴力

网友:
没怎么看清。。。

网友E:
伙计,这单层碳板作为承重中心的强度我始终不太放心的,尤其是镂空处和受力处容易形成薄弱点,所以这种带螺母的管夹可以用在电机底座上,最好别用在中心板上,中心板最好是两层碳板夹住力臂。这样比加厚碳板强。只是建议,飞机本身就是各玩个的。我是一铝到底的,所有的承重都是铝合金,所以螺丝对我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伙计,这单层碳板作为承重中心的强度我始终不太放心的,尤其是镂空处和受力处容易形成薄弱点,所以这种带螺 ...

老高看来还是做事 很慎重 学习不过现在的工业产品的技术是突飞猛进 不可太担心哦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个三毫米的螺丝 有效螺纹能拧到6mm 你完全可以放心 说一个道理你就明白了 我们的桥梁你看柱子在河里感觉 ...

管夹不担心,现在担心桥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管夹不担心,现在担心桥梁了。

哈哈不用担心了  都是这样滴

网友:
内螺牙  易拉滑丝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不用担心了  都是这样滴

就是都是这样的我才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