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控后,电机猛转是什么情况啊??

楼主(2013-09-06):
配置如下:
控:天地飞8X      接收机:天地飞 WFR09S     电机:朗宇2814;      电调:好盈60A

上电后(未开控),电机滴滴叫外,并不会转。
开控后,电机也不叫了。

地面测试,推油门、测试各个舵面,一切正常。

但是如果关控的话,电机就会猛转。。这个好像不应该吧?感觉很危险啊。
请问是那里设置不对吗??

网友:
内容先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
失控保护

网友:
你最基本的顺序就错了,必须先开控后开接收机(电调上电),关的时候必须先关接收机(电调去电),再关发射机。
先电调上电(接收机通电)没有乱转是因为电调有保护,没有检测到油门位置信号,当发射机通电后,这个保护就会关闭,再先关发射机这个也不会重新启动,油门通道有干扰电机就会乱转。
你这个顺序必须改,不然有一天会吃到苦头的,损失钱财是小,流血伤人是大,这方面不少人吃过亏了

网友:
没有哪里不对,正常!!是你自己学习不够。

网友:
仔细阅读天地飞说明书关于失控保护这一项。
其实论坛很多人问的问题说明书里面都有

网友:
谢谢楼上的指教,原来就应为这个在调试尾桨时被伤到,后来就学会了。

网友:
先开控,再上电;下电,再关控。顺序不要错,不然电机可能会转。很危险

网友:
先开控,后接飞机电源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
这个貌似应该和没有信号失控的效果是一样的吧?

之前也想过先设置一下“失控模式”再测试,但是“失控模式”选项居然进不去。(PPM模式+未开接受机)
之后发现将遥控器从PPM模式,改为PCMS模式并开接收机后,可以进入“失控模式”选项了。。(也许PPM模式下,开接收机后,可以进入“失控模式”选项,还没试。不确定是模式原因还是没开接收机的原因,估计没开接受机的可能更大。)

可惜“失控模式”选项里面的各个小项,居然只有“默认的某数值”、“保持”两个选项,不能自定义。(也许有,但暂时未发现。)
比如“失控模式--油门”就只有50%、保持,两个选项。“失控模式--油门”设置为“保持”后,收油门,关控,电机不再猛转。。

感觉这样可避免误触油门的风险???

楼主:
不过这样万一真的空中失控,0油门,估计得栽。。所有还是听大家的开控、开接受;关接受,关控吧。

话说2814的电机够猛的。。这还是50%的油门,吹得垂尾、平尾都颤动,100%油门,真怕尾巴给吹飞了。。
好吧,我这小地方新人,只见识过这个。自己的机子刚组装完成,第一次地面户内试车,感慨一下。(后推的机子,前拉机子应该会好点。)

网友:
栽了还可以修,飞丢了就惨了。还是0油门好

网友:
失控了你还想飞机自动飞回来啊,当然是收油门载下来,否则撞人就麻烦了。

楼主:
是啊,失控0油门嘛直接载;失控保持油门的话,理论上可以持续飞一段,但也难以救回,而且天知道失控时的姿势,很多时候有油门反而不好。

手动飞熟悉了,下一步还是得上个APM飞控才行。。

网友:
接收机的失控模式的油门行程设置错误。重新设置接收机的失控模式。

网友:
开机,先开遥控在开接收,关机先关接收再关遥控切记,错了就要搞事情

网友:
你失控保护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