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油门问题

楼主(2013-09-06):
我今天晚上飞行,一起飞油门就突突的往上飞,后来我把油门降到0才停下来,只要一加油门就是突突的直冲?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详细说说

网友B:
請把配置、設置資料、還有您做過那些動作,都報上吧!
樓主您只說狀況!相信誰都沒辦法判定什麼原因!
只要一加油门就是突突的直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说说

今天起飞油门就控制不住,直冲直冲的,这是什么原因F550原厂配置V2的控

楼主:
我是NAZA  v2  f550的原厂配置,原厂电机和浆1047的。只要一起飞就是的,一加油门就控制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把配置、設置資料、還有您做過那些動作,都報上吧!
樓主您只說狀況!相信誰都沒辦法判定什麼原因 ...

我是NAZA  v2  f550的原厂配置,原厂电机和浆1047的。只要一起飞就是的,一加油门就控制不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NAZA  v2  f550的原厂配置,原厂电机和浆1047的。只要一起飞就是的,一加油门就控制不了。

电池是4S的5200毫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起飞油门就控制不住,直冲直冲的,这是什么原因F550原厂配置V2的控

一般来说v2要50%以上油门才起飞!!但是这个50%以上具体到底是多少才能起飞呢?还得从你机体总负载重量来看!!你要慢慢推油门找到能够离地的那一个点,然后再慢慢加油爬升到想要的高度。油门回中它就旋停了,你把油门收到底会导致电机停转而炸机。

网友:
从你简单介绍的情况来看,也只有做出这样的判断!!你把感度说说

网友C:
多看说明书。理解每一句话!有些说明书没说清楚的可以问其他人!或者看教学视频吧!  一步一步来!从接线 到安装调参软件。在到调参。遥控器设置 油门行程!  一一排除!  你这样说很模糊 也不知道是哪步出了问题 或者飞控本身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v2要50%以上油门才起飞!!但是这个50%以上具体到底是多少才能起飞呢?还得从你机体总负载重量来 ...

我是把油门提到50/他才能起飞,可是一飞起来油门就突突的直冲直冲的,是冲一下听一下好像油门很不稳定一样,等到我想降落的时候我把油门放到低点也没有明显效果,还是断断续续的给油门冲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看说明书。理解每一句话!有些说明书没说清楚的可以问其他人!或者看教学视频吧!  一步一步来!从接线 到 ...

我是把油门提到50/他才能起飞,可是一飞起来油门就突突的直冲直冲的,是冲一下听一下好像油门很不稳定一样,等到我想降落的时候我把油门放到低点也没有明显效果,还是断断续续的给油门冲冲的。
我没有负载一样东西,就是5200毫安的4S电池

网友D:
你是不是炸鸡很多次了?有过严重炸鸡的赶紧上电脑调参看各种模数据,做校准,赶紧的!!!我这样飞丢过一架..数据累积出错,炸过会出现严重问题的。有丁点不正常不对劲都要赶紧检查到正常为止。看你的情况你是不是很久没做GPS校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把油门提到50/他才能起飞,可是一飞起来油门就突突的直冲直冲的,是冲一下听一下好像油门很不稳定一样 ...

你把感度发来看看,我感觉是垂直感度不合适!50%以上才起飞是对的,收油门都还有一个向上冲的动作,垂直感度可能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感度发来看看,我感觉是垂直感度不合适!50%以上才起飞是对的,收油门都还有一个向上冲的动作,垂直感 ...

130  140   120  110(垂直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炸鸡很多次了?有过严重炸鸡的赶紧上电脑调参看各种模数据,做校准,赶紧的!!!我这样飞丢过一架. ...

做了可是我的灯没有显示,只亮一种颜色,上电脑参调数据,还是做校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130  140   120  110(垂直感度)

550你用这垂直感度!!!服了you!!不知道你还有其他什么负载,垂直感度调到180,然后以10为基数酌情增加或降低!!!这么低的垂直感度,不突突才怪!!!我四旋翼都170了,何况你六旋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你用这垂直感度!!!服了you!!不知道你还有其他什么负载,垂直感度调到180,然后以10为基数酌情增加或 ...

知道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了,谢谢了

不用,慢慢调试!注意安全!!!祝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可是我的灯没有显示,只亮一种颜色,上电脑参调数据,还是做校准啊??

额。。你还是先把调参-工具里的IMU状态检查一遍吧。自己对着说明看一下个数据有没有问题。再点一下检查imu状态看看提示有没有问题,话说你感度太低了,反应不过来的。说明书里有感度建议值的。要多看说明书,自然就变高手了。
GPS这一块吧。。我今天出去飞,跟上一次的场地有两百米的距离,然后通过IOSD查看到居然我的飞机放在水平地面的时候是-15米的...赶紧做了GPS校准,然后重新上电,才看到数值归零了。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尿。所以飞之前做好各种校准,把飞机的状况都了解清楚才可以安心爽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