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做了个电控箱,有什么好意见请提提。持续更新中

楼主(2013-09-06):
材料:电箱500x400x15基业电箱一个。
        变压器150VA,变110V,36V,12V,6V一个。
        开关电源24V14.5A一个。
        57步3A步进电机驱动M542DG 三个。
        大海制作的接口板一块(在此要感谢大海让我中毒了哈哈)
        空气开关一个
        保险三个
        电源线及其它材料约杆

网友:
沙发先,虽然说出不什么来,但总感觉布局不甚合理

网友: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把箱子分开,分成上下两层,变压器和变频器放下面,其他部分放上面应该合理一点,

网友A:
开关电源看起来做工不咋地,是给主轴水泵供电吗?

楼主:
在论坛里学习很多东西,哈哈!

楼主:
用螺母做的丝攻板手,哈哈!

楼主:
差不多完工了

网友A:
发表一下本人意见,仅供参考,欢迎各路高手一起讨论

楼主:
整流桥和固态继电器还没有加上去,明天有空继续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看起来做工不咋地,是给主轴水泵供电吗?

是给驱动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表一下本人意见,仅供参考,欢迎各路高手一起讨论

以经取消了变频器安装在控制里了

网友B:
不是太合理。。

楼主:
RE: 这两天做了个电控箱,有什么好意见请提提。

引用 网友B:
不是太合理。。

能发你的电控箱上来参考参考吗?

网友C:
弄几个固态继电器做什么? 一般电加热的地方用的较多,而且需要加装足够大的散热器!
建议再上一路驱动!  说不定以后会折腾四旋翼! 我的经历就是电气柜一旦做起来了,就没再打开过,几年了,懒得动! 这次再上台铸铁机,电气柜我得好好弄了!

网友D:
        做工不错的,看出来是花了很多心思和时间,我讲几点

        1,强弱电都在一个柜子里的时候,距离要拉得足够开,这就是很多工业柜子很大的原因,其实里面东西也不是很多

        2,当柜子体积比较小时强弱电靠得非常近就要采取必要隔离措施,隔离其实就是屏蔽,用铁板,铁管,铁箱隔开强弱电,这样即使靠得很近也没关系只有一片薄铁皮隔开就行

        3,开关电源通常是主要干扰源,尤其是功率比较大的,很多商品数控系统都把开关电源***在箱体之外,这就是简单的抗开关电源干扰措施,内置的话通常需要用铁箱进行隔离或者放在偏离弱电设备线路较远的地方同时考虑在开关电源前端增加一个EMC滤波器

        4,电控箱内部的热管理,这个要考虑到变压器发热,开关电源发热,驱动器发热,应考虑布置合理的热空气的对流通道,有利于风扇的排热(没有设置风扇的话要预留位置以防不测)

网友E:
布局不怎么合理,配线却看着很舒服,缺少滤波器和隔离钢板。

网友:
建意再加上电源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几个固态继电器做什么? 一般电加热的地方用的较多,而且需要加装足够大的散热器!
建议再上一路驱动! ...

不打算玩四旋翼了,机到还没有呢!原先做那台给工厂用来排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不错的,看出来是花了很多心思和时间,我讲几点

        1,强弱电都在一个柜子里的时候,距 ...

电箱还没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布局不怎么合理,配线却看着很舒服,缺少滤波器和隔离钢板。

谢谢关注!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加隔离钢板能起作用?滤波器是要加的,电箱还没完成还没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给驱动供电的!

那变压器又是做什么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变压器又是做什么的啊?

给E243电机供电的,本来还想用变压器的110V给开关电源供电(开关电源115V/220V是可以通过按钮切换供电的,当隔离变压器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E243电机供电的,本来还想用变压器的110V给开关电源供电(开关电源115V/220V是可以通过按钮切换供电的, ...

额,晕哦,不是有变频器么,难道不是变频主轴?我认为步进系统用变压器是好一点,尽管用开关电源的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晕哦,不是有变频器么,难道不是变频主轴?我认为步进系统用变压器是好一点,尽管用开关电源的人很多 ...

这个开关电源我在工厂里申购了两个,不用又有点浪费。放在家也是没用的,家里到7-8个 新的开关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做工不错的,看出来是花了很多心思和时间,我讲几点

哈哈

网友G:
建议还是加上滤波器和漏电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还是加上滤波器和漏电保护

谢谢关注!你说的这两个东西我还在找,星期一回工厂看看有没有须两个

网友:
正在弄的电控,也烦请指导一下,右上角装变频器

网友:
还有两个固态继电器是干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