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纤90 CMP F9F-8首航炸机視頻及相片

楼主(2013-09-06):
中航F9F-8上周日(9/1)首航,重心及推力沒问題,上去后一直做副翼微调,忽左忽右,机体也一度搖搖晃晃,飞了约二分钟後垂直墬机,所幸接近地面時有稍拉平,損傷不严重,可修復!
这次墬机的方式跟五月底的CMP T-45一模一樣,当初搞不清楚為何炸机,因找不到原因,我另訂一台玻纤T-45一直不敢組,且就炸机情況问了很多人,无解!!这次終於发現原因,机子撿回來時赫然发現兩边副翼舵片hinge皆松脫,快乾交根本沒吃进去,手一拉整個hinge全抽出,我看以後還是插牙杄或大頭針安全些!
首航炸机視頻:

炸机后相片:

网友A:
首飞必炸又一次应证了,楼主湛江人么?有点像那里的口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飞必炸又一次应证了,楼主湛江人么?有点像那里的口音

炸必有原因
这是入魔以來第一次首飞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必有原因
这是入魔以來第一次首飞炸机

节哀啊,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B:
副翼没上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翼没上胶吗?

先插好园形連接片再点快干胶,結果胶在外面就干了根本吃不进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插好园形連接片再点快干胶,結果胶在外面就干了根本吃不进去

为啥胶连中间不挖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胶连中间不挖空?

現已修復完成,我在連接片兩边都插了大頭針,应該不会有问題了

网友:
呃呃,那么高级的机器,咋不配合页铰链捏。

网友:
这飞机真漂亮。。。

网友:
八错八错!

网友:
好可惜啊,靓鸡被暴了

网友C:
求飞场详细地址我上来找你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飞场详细地址我上来找你飞

具体位置我不会描述,是在東莞谢崗--常谢路,下次我注意一下那里的地名再告訴你

网友:
楼主能找到原因,还是不错的,你这个问题是大家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我有遇到过,副翼两边中立时都是平的,但最大舵量时就不平,后来才发现原来副翼的合页松了,没量成事故,也是万幸,之前还带故障飞过很多次。玩SU35的朋友们也注意检查检查。

网友:
用502撒 应该能给你吃得很牢固

网友:
楼主,中航的飞机因为副翼脱落而炸鸡的事件其实早就发生过,而没有引起你的重视,你还几的那个“中航T45开箱”的帖子吗?他的飞机就是因为副翼脱落而炸鸡。 玻璃钢,轻木机翼的飞机,副翼最好还是用铰链固定好, 舵机拉杆扣也要注意检查,我的F16就因为这个舵机拉杆扣脱落,一个水平尾翼不受控制,螺旋炸鸡。

吃一堑张一智, 玻璃钢的飞机,不能再按照泡沫机的习惯装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