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无副翼4桨旋头调试

楼主(2013-09-07):
发现论坛里面还没有看到关于450电直装配无副翼系统4桨旋头装配及调试帖子!那位有经验的大神出来讲解一下吗?本人是新手所装配的是450 V2空机,4桨主旋头,飞越ZYX3轴陀螺仪舵机 Power HD-2215Sx3+HD-3688MG,富斯FS-T6遥控+接收机,虽然经师父装机调试后使用,还是觉得机机没有调好(是新手的感觉吗)。飞机到手后通电试飞,油门杆向上推时尾桨左右摆动好像陀螺仪没有工作的样子,接着机身又向后退,跟着身机向左歪主桨扫地上了!请问一下是飞机没有调好还是什么?

网友A:
有失败经历的人跟你说,多桨真的很难。

网友:
新模友就上这么稀罕的装备啊……

看描述LZ你好象不会飞吧?
(1)起飞过程中推油门的手法是有讲究的。
要推到临近起飞的那个点,这时尾桨的方向修正才起作用。

(2)如果你不会飞,临近起飞翻掉属正常。

(3)如果是陀螺仪设置错误,症状将是推油门即自旋(尾舵反了),
或者推油门就向一边翻(副翼或升降反了)。

供参考,祝顺利!

网友:
建议先无副翼,熟练调机后再上多桨。

楼主:
下午用螺距尺量了一下,请大家看看这样量准确吗?先上图

大约4度

大约4度

楼主:
怎么搞的图片的顺序反了

楼主:
在这说说测的数据,全油门时+8度,油门拉到底是大约-4度,油门居中大约+4度,螺距尺以左右两边桨作平面参照量出以上数据的

网友:
还不晓得LZ飞过6通直升机没有,若没飞过的话,不是打击谁,纵使鸡鸡调到了最完美,也会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失败经历的人跟你说,多桨真的很难。

四桨的 直升机 很简单啊 ::

4根连杆长度要一致就成啦。最好用数字游标卡尺测量。

再检查检查:你买来的 旋翼头 横轴:是不是 直的??

有的卖家 把次品 旋翼头 卖给你:横轴都是弯曲的 !!?

网友:
过来看看,你的舵机臂和舵机是不是90度的

网友:
行程量不一样,螺距也会不一样的

网友C:
我的头像就是我飞的四旋翼450
跟你的配置差不多,也是用的小姨子,大桨螺距跟双桨的差不多,因为不飞3D,负螺距要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头像就是我飞的四旋翼450
跟你的配置差不多,也是用的小姨子,大桨螺距跟双桨的差不多,因为不 ...

这样的配置装机都不是为了飞3D的,如果按你说的跟双桨的螺距差不多,那我的飞机螺距还差得远啊测出来正螺距只的8度,负螺距差点才到-4度,那你的4桨测螺距时是不是以左右两边的桨作平衡面来测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桨的 直升机 很简单啊 ::

4根连杆长度要一致就成啦。最好用数字游标卡尺测量。

4桨旋头是没有横轴的。

网友:
稀罕玩意儿,我现在还没把双桨四面悬停练过关呢,过来看看。。。

网友:
发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