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做一个保护架(有图)

楼主(2013-09-07):
        淘宝上找不到直升机和多旋翼比较好的保护架,自己设计了一个,我的是750轴距的六旋翼,还没实施,材料内外圈打算用0.5mm不锈钢丝,中间连接件0.8mm不锈钢丝,淘宝都有卖,五金店也有卖,目前知道的材料就这个最好加工,其他不好弄。如果用碳纤,无法可靠连接,铝材没有找到相应的材料。应该不会太重。先分享一下。
        针对我的六旋翼,我用了六根连接件,用扎带绑在轴上就行了,绑的地方中间贴一小块双面胶或者垫一点点橡胶,不容易滑动,如果买紧锁件(淘宝有)效果会更好。相应的调整内外圈大小和连接件数量,可以适应不同轴数、大小的多旋翼,还能绑在直升机脚架上。

掉下来不容易打浆,也不容易桨打人

网友:
桨打人问题解决了,可重力伤人的问题怎么办?几KG重的棉花百十米掉下来伤人也不小!!

楼主:
只能尽量啊   总比没有强,如果电机还在转,你说被桨打一下  和被砸一下,哪个更严重。而且对于新手不高飞来说,这个我觉得很实用了

楼主:
制作简单,成本低,重量轻,有一定的保护作用。问题是没得卖  只能自己想办法做了

网友:
按您的思路,这个用在直机上实用性更强!

网友:
看来不只我一人在想这个问题啊,本人觉得再好的四旋翼,只要一上天总会有掉下来的可能

网友:
这个结构要真管用可不轻呀

网友:
我也在做。

楼主:
用0.5和0.8的不锈钢条和钢丝,应该会太重吧,就是雨伞上面的那种,带弹性,刚性也不错

网友:
关注,我也想搞一个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