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救mr650

楼主(2013-09-07):
如题,mr650机架云台该怎么调试?两个舵机和两个陀螺又该怎么接?要接到哪?望老鸟能鸟下咱!
配置:
玉兔2飞控,
devo10遥控
rx1002接收机!

楼主:
自己顶起,楼下的老鸟们请赐教!

网友:
小斯需要独立的云台控制板+陀螺

网友:
很复杂,要用到特殊的2合一延长线,我的建议是先弄个小四旋翼玩玩。顺面收MR650塑料管夹,铝合金管子,碳纤维电机座(带管夹),楼主炸鸡以后再联系我吧

网友:
话说,还有这个机架的影子,去年的

网友A:
插到m9号和m10号接口    然后7号接口和8号接口接到接收机的旋钮通道    注意7,8号通道不要设置功能   就可以控制俯仰和横滚

网友:
不知道的来参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到m9号和m10号接口    然后7号接口和8号接口接到接收机的旋钮通道    注意7,8号通道不要设置功能   就可 ...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回答“新人求救mr650”!可我是想问那两个陀螺跟两个舵机的链接方法,两个舵机是接在陀螺的分线么?两个陀螺间的Y线又该接到哪里?请帮帮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