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改6S发帖求助:450 Sport 马达座问题(附:480 6S视频+飞行感受)

楼主(2013-09-07):
450 Sport 3S 改 6S,YT BL450M 3500KV 换成 花牌H2221 1880KV。

碰到小问题:
花牌马达的两颗安装螺丝比YT的大一号,螺丝装不进马达座。

解决方法:
1、把马达座的螺丝固定孔位钻大,但手头没有合适的电钻等工具。
     而且螺丝孔并不是圆形的,而是能调节马达位置的长椭圆形。加工难度有点大。

2、买个合适的马达座。请问,有哪家的Sport马达座合适安装花牌的马达呀?
     就是下图的两个红圈圈过小。

========================================================

问题已解决,早上飞了3个电,顺便说一下480 改 6S的个人感受:
1、起飞重量908克(包括头罩,花牌1300mAh 6S电池重量约为215克,360大桨)。
2、飞机的头尾平衡非常的好。
3、简单3D飞行3’40’’,下来测量电池22.9V。(油门曲线:82 73 82)
4、飞完后,花牌马达还是有点烫手,电池和电调只是微温,略高于环境温度。
   (电调的马达进角设置为18.75度,下次改为15度再试试。)
5、动力强劲,持续稳定,不掉转,要咋样能咋样,明显感觉技术不够用。
6、跟对比于450性能明显提高了一样,6S的480危险系数一定也明显提高了,切忌安全第一。

装备简陋:

H2221 1880KV + 黑心花牌电池,白色包皮的好盈铂金40A。呵呵。

自嗨享受飞行乐趣1:

自嗨享受飞行乐趣2:

自嗨享受飞行乐趣3:

网友A:
买把小锉刀自己挫

网友:
自己用个小扁平锉小心一点把槽给锉宽些就好了,边锉边用卡尺量着,问题不大,没必要再等着买个新的马达座

网友:
小扁平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把小锉刀自己挫

非常感谢LS三位前辈。
呵呵,刚好有小扁平锉,铝质的马达座很好锉,就只要挫那么一丁点,5分钟搞定,而且非常完美。
但是聪明的我为什么木有想到这个办法呢?

网友B:
马达的两个安装孔的孔距好像不一样吧?转90度试了吗?

网友C:
用一个扁的小锉刀自己慢慢来,很简单~!原来的是2mm,花牌是2.5mm,你懂的

网友D:
我用的就是花牌的电机,飞得也是sport,飞越的电机座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E:
买飞越的马达固定轴,这电机我也在用不过是3s 3980kv的,很爆但狠耗电

网友:
买冰人的改装件

网友:
说说是怎么改的6s,

网友F:
不会是换电机电调调整曲线就完事了吧,嘻嘻

网友:
挫挫挫挫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达的两个安装孔的孔距好像不一样吧?转90度试了吗?

嗯,横竖的孔距都是一样的,不挫的话转90度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扁的小锉刀自己慢慢来,很简单~!原来的是2mm,花牌是2.5mm,你懂的

嗯,感觉螺丝用 2.5mm 更令人放心,花牌赞一个,毕竟马达是飞机的原始动力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就是花牌的电机,飞得也是sport,飞越的电机座没发现这个问题~

呵呵,也许我们的批次不一样吧。我的电机座也是飞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飞越的马达固定轴,这电机我也在用不过是3s 3980kv的,很爆但狠耗电

嗯,花牌的马达确实不错。暴力好,耗电木有关系,只要有力使得出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是换电机电调调整曲线就完事了吧,嘻嘻

嗯,就换电机,电池,调整曲线,电调原用的是好盈铂金40A,把一些参数重新设置一次就行。
超级简单,但效果非同凡响。

网友G:
也想改480,不知1300MAH的6S电池飞行时间是否太短?我飞3S 2200MAH是8分钟左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花牌的马达确实不错。暴力好,耗电木有关系,只要有力使得出来就行。

你的改了6s之后钟摆调转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想改480,不知1300MAH的6S电池飞行时间是否太短?我飞3S 2200MAH是8分钟左右

嗯,一个高手曾告诉我,每个起落少飞几十秒,循环寿命能增加许多。
所以,我一般3S飞到11.4V,6S就飞到22.8V的样子。这个电压也便于较长时间的保存。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改了6s之后钟摆调转不?

呵呵,我的水平飞钟摆侧摆都不掉转,偶尔摆快一点也不掉转,还只用了80%的油门曲线呢。总之,要咋样能咋样,就是技术明显不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的水平飞钟摆侧摆都不掉转,偶尔摆快一点也不掉转,还只用了80%的油门曲线呢。总之,要咋样能咋样 ...

恩 我的3980kv 3s的也基本不掉转,我觉得6s和3s区别不大,总功率都差不多,6s优点就是电流小,传送效率高(不过如此短的导线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H:
上个视频看一下效果

网友I: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LS三位前辈。
呵呵,刚好有小扁平锉,铝质的马达座很好锉,就只要挫那么一丁 ...

因为你不是聪明,而是相当超级NB聪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也许我们的批次不一样吧。我的电机座也是飞越的。

我的是鸭子原来的那一个,我是直接用电磨搞掂,一分钟不到,用2.4mm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个视频看一下效果

坛子里高手的480 6S视频好多的,我的只是自嗨享受飞行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因为你不是聪明,而是相当超级NB聪明

嗯,请教并学习各位前辈高手,希望自己聪明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鸭子原来的那一个,我是直接用电磨搞掂,一分钟不到,用2.4mm磨头

嗯,工具必须齐备且精良,装机修机才能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