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赐教非常感谢!!!B6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3-09-07):
我得B6充电器不能充电所有线附件路都检查了一遍没问题但是还是报警出现显示INPUT  VOL  ERR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电池以前有充过电吗?充电器里面的数据有没有设置好要充电的电池参数?

网友B:
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如果开机正常,充电才显示这个信息是电源功率不够,减小充电电流。

网友:
输入错误
检查你的输入端电源
我有一次用摩托车电瓶充电,电瓶电压低了,有过这样的报错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也有可能是输入电源线、电源插口存在接触不良、电源插口与PCB焊接处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以前有充过电吗?充电器里面的数据有没有设置好要充电的电池参数?

当然设置好了  没有出错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如果开机正常,充电才显示这个信息是电源功率不够,减小充电电流。

我  按你说的 把电流调到1A就正常了 是不是适配器又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  按你说的 把电流调到1A就正常了 是不是适配器又问题!!

个别新电池有这种现象,办法就是小电流充。
充放几次以后,测一下电压是否平衡。
如果不平衡,可以充放几次后做一下平衡。
大概5次充放以后,即可用正常1C充电。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别新电池有这种现象,办法就是小电流充。
充放几次以后,测一下电压是否平衡。
如果不平衡,可以充放 ...

哦  是吗    老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别新电池有这种现象,办法就是小电流充。
充放几次以后,测一下电压是否平衡。
如果不平衡,可以充放 ...

嘿嘿   平衡怎么做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别新电池有这种现象,办法就是小电流充。
充放几次以后,测一下电压是否平衡。
如果不平衡,可以充放 ...

你 是 说  不是 适配器的问题对吧????

网友D:
谁有B6的中文说明书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有B6的中文说明书啊!谢谢

看看这个吧http://wenku.baidu.com/view/7b861b6348d7c1c708a145e2.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这个吧http://wenku.baidu.com/view/7b861b6348d7c1c708a145e2.html

谢谢 !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   平衡怎么做 啊

先把电池充满。以3S电池为例,如果每个电芯的电压都是4.20,总电压是12.60,
就说明电池平衡性很好。

如果三个电芯相差比较大,总电压不到12.6,比如只有12.4,
可以在B6里平衡一下,菜单里选择“LiPo Balance”,
其它操作跟充电一样。

水平有限,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 是 说  不是 适配器的问题对吧????

适配器是什么?是指12V电源吗?
电源的输出电压应该是12V(允许一定范围的波动),
功率应该不低于50W(能够输出5A电流)。

供参考。具体指标以厂家要求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适配器是什么?是指12V电源吗?
电源的输出电压应该是12V(允许一定范围的波动),
功率应该不低于50W( ...

是的        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