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恒龙4号跑一会儿驱动轮和诱导轮的螺丝就松了

楼主(2013-09-07):
如题:恒龙4号跑一会儿驱动轮和诱导轮的螺丝就松了,跑丢两个螺丝了如何解决

网友:
一是驱动轮加轴承
二是螺丝上螺丝胶

网友:
又是小白帖    无图无真相

网友A:
专门卖螺丝的店找内六角螺丝。五金店买2个m3弹簧垫片。也可以淘宝

网友(2013-11-30):
引用 网友A:
专门卖螺丝的店找内六角螺丝。五金店买2个m3弹簧垫片。也可以淘宝

请教,m3弹簧垫片是垫在哪里?诱导轮和车体之间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