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不用买万能磨刀机的磨雕刻刀方法

楼主(2013-09-07):
万能磨刀机确实不错,不过X宝上的看了很多,要么很贵,要么便宜的精度不怎么样加工零件刀具的磨损又不能忽视

想来想去,还是自己整吧
钢铁市场买的6x100的钨钢棒

用厚1mm的金刚石切片切成合适长度

切片和钹型磨片粒度都是260#的,没找到更高粒度的,将就用吧

下面切入正题:
电机直接用角磨机,接220V转110V变压器
固定一个靠山,让磁力座可以沿着X方向移动
钨钢棒开扁,这个时间比较长,大概用了三四个小时

磨雕刻刀锥度 直接将开扁后的钨钢棒装在主轴上,角磨机调好与垂直方向的距离,可以直接用雕刻机沿X轴方向移动,每次移动0.1mm

直接在主轴上磨,同心度可以保证,还能避免装夹误差

网友:
学习,坐在板凳上!!!!!!

网友:
好方法我也不去买磨刀机了哈哈

网友:
这样开半太慢了,用磨刀机开半也就3、4分钟的事情
偶尔用一次方法还是不错滴

网友:
挺好挺好

网友:
干金属的钨钢铣刀是灰色的,而你的钨钢棒为什么却是亮亮的呢?

网友:
三四个小时

网友:
想问一下锥刀的后角怎么磨出来?
还有时间就是金钱!3、4个小时只开个半,震惊中!人家一把锥刀卖几个钱?你花费3-4个小时节省几块钱,消耗的电费都要1块钱了!
别小看锥刀的磨制,你的机床再好,路径再怎么合理,别的条件再怎么优秀,没有一把好刀你依旧做不出一件好活!锥刀的磨制也是一篇不小的文章!

楼主:
后角是雕刻刀转过一个很小的角度,用雕刻机沿X轴移动大概0.05在砂轮上蹭一下就有了
头一回试试用有限的条件看能不能做到,以后自然会往提高效率方面考虑
磨刀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只是发个方法,集思广益嘛

网友:
效率才是最重要的,时间和力气才是最贵的。

网友:
好办法,只是时间这么长,你守着它去干,有这个耐心吗?而且容易发热,开半完全可以先手动去磨,磨到差不多才用机器平磨一下反而节省很多时间。

网友:
精神可嘉!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角是雕刻刀转过一个很小的角度,用雕刻机沿X轴移动大概0.05在砂轮上蹭一下就有了
头一回试试用有限的条件 ...

你把刀在砂轮上蹭一下后那刀具后面还有材料的,那些材料还会在加工时碰到材料的,所以必须要有“铲背”这个动作,请问你有没有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