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二代飞控 设定为锁定航向 起飞后总是偏

楼主(2013-09-07):
罗盘也矫正过好多遍,但起飞时总是朝同一个旋向旋转一个固定的小角度。然后直飞就偏了。。
明天就竞赛就结束了。。谢谢各位大大啦。。

网友A:
干扰了,机架上所有带“电”字的设备都要尽量里飞控远点,电调信号线绞绕,gps信号线用锡纸包好,我把电池检测线的黑线挑了,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干扰,只是检测不到第一快电池的电压,不过各人认为不耽误使用,飞控架高5厘米,大概就这么多,把上面的做完以后再校准次罗盘再试试,我的兔子就可以很平稳的飞

网友B:
避开环形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