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狗3接OSD只显示OSD数据不显示狗3的镜头画面!

楼主(2013-09-07):
狗3接OSD只显示OSD数据不显示狗3的镜头画面!狗3跟飞控的格式设置都是PAL的

网友A:
OSD通道设置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通道设置对了吗

对的

网友B:
没有狗绑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狗绑顶了。

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明白你的意思

没有狗3,帮你顶了。

网友C:
线没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没反吧?

没接反的

网友:
先排除狗三输出和线的故障,直接接图传试试,如果没问题,就是OSD叠加器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