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ji naza v1刷v2固件能再刷回来吗?

楼主(2013-09-07):
如题。

网友A:
刷3.16固件就没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3.16固件就没戏了

我还没刷到v2。因为v1飞了很久,怕刷了不适应。你的意思是刷早一点的版本还能刷回来?

网友:
3.14以下固件都能刷回去

网友:
没问题就不要刷

网友B:
挺稳定,没必要刷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稳定,没必要刷回去了

最大俯仰角度和最大rud角速度都比原来小,我怕不习惯。我不玩航模摄影,专玩航线飞行的。

网友C:
v1 v2都一樣固件吧!沒差別

楼主:
引用 网友C:
v1 v2都一樣固件吧!沒差別

现在dji网站上v1都用v2的软件了,v2刚出来的时候,v1有自己的调参软件和固件,说明书分开的,v1的固件可以俯仰45度飞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大俯仰角度和最大rud角速度都比原来小,我怕不习惯。我不玩航模摄影,专玩航线飞行的。

手动也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也限制了?

手动没有限制,可以空翻的。我一般不用手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没有限制,可以空翻的。我一般不用手动。

我觉得手动才好玩,搞不定马上切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