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滤波器主要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3-09-07):
请教下
滤波器主要作用是什么
那些东西需要接滤波器? 伺服驱动器 电源,还是数控系统电源?

网友A:
滤波器就是滤波作用啊。你说的地方都可以用,

网友B:
名字不就已经说明用处了咩,,,再简单点说就是隔离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