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旋翼部分震动真大

楼主(2013-09-07):
1,飞越的一体化尾波箱精度真差,我买了一个酒红色的,做工虽然还可以,可是精度差,主要表现在那两个安装轴承的孔,这个孔的直径做得跟轴承的一样大,甚至可能还大了一丝丝(很小很小的意思),轴承放了进去卡不死,一倒就可以掉出来,所以装好尾轴后,尾轴都可以轻微摇动的。其实应该像主轴座那样把主轴轴承卡得紧紧的才行啊,紧才爽吧松垮垮的怎么行呢?你们说是不是精度不对~~请问模友们这个问题有什么办法解决啊?接触面上点螺丝胶行不行的?
2,可能尾桨的重量有丁点偏差吧,尾桨的孔又小,想不到什么办法配平~

这样搞,只要到了中油时,尾管抓着都手麻,能听到很明显共振的声音

原来皮带在高速的时候会变形,牙齿卡不紧传动轮,此时突然间震动很大,要收点油让转数下来就不振了,飞得时候真是个大问题

网友:
这就是国产和进口的分别。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虚位

网友A:
上轴承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轴承胶。

哦,thinks,其实轴承胶就是螺丝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thinks,其实轴承胶就是螺丝胶吧?

差不多,反正以前玩电直亚拓配的两瓶一瓶给轴承用的,一瓶给螺丝用的。

网友:
打胶吧,总会差那么一点点的

网友:
自己慢慢调试吧,一般也没有问题,要不就多点花钱,飞越的就是这样了

楼主:
原来皮带在高速的时候会变形,牙齿卡不紧传动轮,此时突然间震动很大,要收点油让转数下来就不振了,飞得时候真是个大问题

网友:
动动脑子,办法总比困难多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用螺丝胶,涂的时候一定要细心,别涂到轴承上,粘好后硬的都拆不下来,轴承没碰到所以很完美~然后做完各项润滑,很安静,震动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