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14SG贴了个膜,可是有白边,大家都是怎么保护屏幕的啊???

楼主(2013-09-07):
买了IPHONE的贴膜,按照屏幕尺寸用美工刀裁了三条边,但是裁过的地方就不服帖了,有白边

网友A:
谢谢你短信的回复.顶你!!!!!!!!!!!!

网友:
可能是这种贴膜比较硬

网友:
看得出LZ对物品很爱惜。

我不贴膜,自己的控平常放到控箱里,用完使用软布擦干净就OK了。
只要不掉地上,一般不会有什么伤。

供了解。

网友:
凑活用用,只要保护屏幕就行。

网友:
都是这样的,屏幕外边的透明壳是弧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短信的回复.顶你!!!!!!!!!!!!

不客气,航模都是烧钱货,选择商家很重要,我们买的不仅是商品,还有售后,我以前的T8J用了2天屏幕不亮了,直接扔到店里,过几天接到电话说北 京给我换了个新的,到店了,所以我不敢买水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