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特威电调问题

楼主(2013-09-07):
6个中特威30a电调能不能用6s电池供电,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高压版本的就可以

网友:
蓝皮的不行

网友:
试试看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版本的就可以

是蓝皮的,如果硬上会出现什么后果?

网友A:
最好买蜘蛛电调,也不贵50一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蓝皮的,如果硬上会出现什么后果?

硬上没试过哈哈。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买蜘蛛电调,也不贵50一个吧

好盈铂金比这个是不是要好一点?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