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14SG贴了个膜,可是有白边,大家都是怎么保护屏幕的?

楼主(2013-09-07):
买了张手机膜,按照14的大小裁掉三条边,但是裁过的地方不服帖了

网友:
可能翘起来了,你拿热吹风吹一下试试

网友:
1、选择更软的膜。
2、可以把翘起来的割掉,多少露着点没关系拉。

网友A:
这得先贴上再用刀片裁边,你先裁边再贴当然会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先贴上再用刀片裁边,你先裁边再贴当然会翘了。。

你意思是说让我用美工刀在屏幕上划嘛,不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说让我用美工刀在屏幕上划嘛,不是吧

卡着边划。只要是需要裁的,肯定要这样才能服帖。

网友:
有钱可以用液体装甲

网友B:
最主要的原因是,屏幕有一定的弧度,你贴的膜太硬,它没办法贴合你的弧度,所以两边会翘。。。
解决办法就是,换相对软一点的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主要的原因是,屏幕有一定的弧度,你贴的膜太硬,它没办法贴合你的弧度,所以两边会翘。。。
解决办法就 ...

是被刀划过了,贴膜受压边缘变厚导致的不服帖,在平面上也贴过了,问题依旧

网友:
膜太硬,换个软点的。

网友:
剪刀不利也有原因,我专业贴膜的,

网友:
用那种笔记本的软膜说不定可以

网友C:
内容从来不贴膜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容从来不贴膜的路过

挂绳的金属部件会不会把屏幕挂花????

网友:
用那种便宜的软摸可以贴的很好  苹果一类的钢化屏用的膜贴不上   以前贴手机或者包笔记本的膜就可以 一大张几快钱的那种 我的10C前几天也是着问题

网友:
刚开始用的时候,很爱惜,到后面就无所谓了我也不贴膜,屏幕还是没什么划痕的

网友D:
大哥   这控用的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   这控用的怎么样啊

价格没T8FG实在,其他不错

网友:
好像周围一圈都不服帖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主要的原因是,屏幕有一定的弧度,你贴的膜太硬,它没办法贴合你的弧度,所以两边会翘。。。
解决办法就 ...

有钱定制成水晶的

网友:
还是我的d7好,什么都不用管,随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没T8FG实在,其他不错

我也有个  不太会用

网友:
这大白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