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 OPTO30A电调,如何给接收机供电?

楼主(2013-09-07):
大家好,最近购买了四个好盈 OPTO30A电调准备做四旋翼,但它无UBEC,看了不少帖子,还是不太明白,问一下老前辈们:怎样给接收机供电好些?

网友A:
你用什么飞控啊,SX飞控可以直接给接收供电。

网友:
一般是飞控给接收机供电的,

网友:
dji的飞控也能给接收供电,如果你买的飞控不带ubec就再买个就行也不贵

网友:
两个办法 1.零配一个BEC
            2.飞控的供电模块就可以供电给接收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飞控啊,SX飞控可以直接给接收供电。

我手里 有一个NAZA的飞控,但不喜欢用。又买了个兔子的,想用兔子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