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de nano cpx调机问题

楼主(2013-09-07):
我的ncpx有个怪显现,用随机带的桨,悬停很稳,机身震动也很小,就是有点双桨,但不影响飞行。

问题是,只要把两个桨互换位置,双桨会好点儿,但震动会变大,悬停时能看到脚架的重影,锁尾会明显变差。

不晓得怎么弄了?以后换桨怎么办?

送两张最近yy的美图,不是我的,不要误会

网友A:
检查一下主轴 我原来主轴顶端裂开了震动就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主轴 我原来主轴顶端裂开了震动就会很大

只要不互换桨的位置就没有什么震动呀,是不是说明主轴没有弯?
另外,主轴螺丝好像有胶固定,我手头上还没有胶,也不知道那是什么胶?

网友:
应该就是桨的问题吧,

网友B:
感谢分享,这机身不错看,我朋友正在用3d打印设计ncpx的机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不互换桨的位置就没有什么震动呀,是不是说明主轴没有弯?
另外,主轴螺丝好像有胶固定,我手头上还 ...

你是金属主轴还是碳主轴?碳主轴的话不会弯 但是可能开裂 造成震动
另外我觉得小鸡不打胶问题不大

网友:
两片桨肯定不平衡,主轴旋翼头部件也不平衡,然后两个放一块刚好平衡了,对调就又不平衡了

网友:
炸几次lz都不会在意这些了。。。。。。

网友:
双浆在这机器没问题,不震就行

网友C:
现在有blade nano cpx用的碳纤主轴?原厂的太软了。。动不动就弯。。。拿出来用锤子敲两下,然后再用玻璃夹着滚一滚,还能凑合着用。主轴的松紧还有桨夹的松紧都会影响震动,这个得慢慢调。我这两天也在调,终于调的差不多了。原厂的主电机和尾电机都挂掉了。。。。话说,原厂的尾电机都说很耐用,看来我rp不好。。才飞了不到一百电就挂掉。。。无奈自己该了7mm尾电机,效果也还能接受。楼主的金属主体是ebay买的吧,教教我啊,收获地址要怎么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blade nano cpx用的碳纤主轴?原厂的太软了。。动不动就弯。。。拿出来用锤子敲两下,然后再用玻璃夹 ...

可能你说的是横轴吧?那个机身不是我的,我也在想办法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你说的是横轴吧?那个机身不是我的,我也在想办法买

只能上ebay买了 国内没卖

楼主:
飞了43个电了,尾巴锁不住了,金鱼尾严重到控制不住了,看来尾电机要挂了,我勒个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飞了43个电了,尾巴锁不住了,金鱼尾严重到控制不住了,看来尾电机要挂了,我勒个去

别着急,更大的可能性是主电机快挂了。。。转速低才引起的金鱼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着急,更大的可能性是主电机快挂了。。。转速低才引起的金鱼尾

换了主电机才飞了23个电,而且每次只飞1个电4分钟,几小时之后才飞下一个电,绝没有连续飞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这机身不错看,我朋友正在用3d打印设计ncpx的机身

做好了给张图,好的话收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好了给张图,好的话收一套!

我朋友zheng4imx~这次几乎打印了所有塑料配件,还要一一测试修改,他也一直没时间发文呢,也许是想等到测试修改到比较理想后再发文吧!
先po两张中联的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着急,更大的可能性是主电机快挂了。。。转速低才引起的金鱼尾

换了主电机,果然好了,短命的有刷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朋友这次几乎打印了所有塑料配件,还要一一测试修改,他也一直没时间发文呢,也许是想等到测试修改到 ...

期待8.5mm马达的主体和6mm的尾电机固定坐,ncpx的非标电机太蛋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期待8.5mm马达的主体和6mm的尾电机固定坐,ncpx的非标电机太蛋痛了…………

我看过他修改的机身,结构上问题不大,但是否耐用要等装机试飞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主电机,果然好了,短命的有刷呀

15块飞几十次,我觉得还可以。。。换来的好处就是超级耐炸,随便玩,随便炸。。。这可以省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