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 ,关于aux pin A15,这些都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3-09-07):
在地面看电压时,要把从51k和33k电阻中间引出的杜邦线接到飞控板的A15上,这里的A15是代表什么呀,固件中的
/#define OVERRIDE_V_BATPIN                   A0 // instead of A3    // Analog PIN 3  这个是要什么,也没提到用A15呀,原来是要用A0么?还是A3,是什么意思??
在crius的飞控板上有A8-A15,是和接收机连的,天七控只用到了7个通道,就是A8-A14  ,所以有朋友在这里用了A15,但我的怎么也不好使,我想如果要是原代码中写的A0或是A3,是不是crius板上的A0,A3,可不可以使用????

看老外在试我A3不好使后用了A0,通了,不明白......

My first few attempts using analogue pin 3 failed. I got nonesense results back like 4.something volts.
Then in despiration i decided to try analogue pin 0.
IT WORKS!

我的板子是这个:固件中用了A0,是不是可以用图中的A0口??

楼主:
我的板好像是新板,上面ABC三个灯左右都是8PIN的接口,右边是2个电源加三对串口,8线对,左边我也不知是什么,也是8个,飞控在架子上,没拆下来看,如上图,那就不只是A0-A5了,还有两个....

网友:
慢 慢 学吧 很简单的

网友:
固件的意思,就是默认电压输入是A3。

可是我的板子上没有。于是我用了A15。

其实这些A3,A15东西,都是mega2560芯片的模拟输入端口。那些D1,D2之类的,是数字信号端口。

我们的飞控板,并没有引出所有的针脚,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楼主:
刚才试了重刷一下,把固件里改成A0,挺疑惑,刷完后显示done,应该是刷进去了,但ACC和陀螺仪数据并不像是初始化过,参数也没变化,我对EE不太了解,重刷的还是2.2固件,只是改了那句A15变A0,难道所有值都不用重动么?尽管不太明白,但有显示done,感觉还是刷进去了,就接了A0口试验,我有个8 PIN口,是A0-A7,都没使用,遗憾的是我测了一个12.0电压的电池,还是显示12.4,完全没作用,我手边没电压表,也没法看我的电阻那三个线头电压是不是没问题,气死我了!!!我不知道要是我从电阻那几个接线头引两线到电压报警器相应接口会不会测出电压,不试了,明天借个万用表,先测一下我电阻的电路是不是接的对再说吧。

还有个问题,固定翼的朋友手里有个地面看电压的东西,好几百,我不知那东西是只测电压,还是连电流都能测,好像不行,也只能接在平衡头上,估计就是测电压,那就是分别测了3S的每片电压,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相同办法利用A0-A7中的三个口把每片电芯的电压都取出来送回地面?!

楼主:
另外我在没接电阻的时候,只是用线连刷板子,发现GUI上的电压测量那块是动的,显示是3.几伏,并且一直在变,估计是测的现在板子上的电压,因为连着USB,所以是在5伏以内,这个显示数字根本就不用通过什么A0,A15的,是直接就进了单片机的引脚了?!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重刷一下,把固件里改成A0,挺疑惑,刷完后显示done,应该是刷进去了,但ACC和陀螺仪数据并不像是初 ...

程序每次会检查内部存储的配置数据和配置是否相符。否则重设所有的参数。

比如你增加一个GPS,那么会自动增加两个AUX开关,这样的话,AUX的配置信息就有问题了。

这样,飞控会重设所有的参数。

如果仅仅改了一些config里面的参数,比如GPS换一个串口,则不会重设所有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