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搭配DJI狗思云台,技术党请进

楼主(2013-09-07):
用的全是官方的配置,DJI的550机架 2212电机和30A的电调,桨用的小攻角的1038。搭配的DJI2轴GOPRO云台
我的问题是:1,飞上天后,只要高度超15米后,云台就出现间歇性高频抖动现象,云台搭配的三种减震球我都换过,解决不了问题,返厂后情况有所好转,但是还是存在高频抖动(发生抖动的频率比较低了),高度越高,受到的气流越大,高频抖动越明显。
                 2,飞行器在高速行进/俯冲下降/原地下降时,航行角总是会小角度的左右移动,这对只有2轴的GOPRO云台来说是个致命的缺陷,会破坏画面的美感;我调整过飞机航向角的感度,无论调高还是调低都没有明显改善症状。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或者DJI的技术人员能给予帮助

网友A:
。。鸡架有没震动??先解决鸡架震动问题。。效果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鸡架有没震动??先解决鸡架震动问题。。效果会更好

F550本身就是震动比较强的机架了,我看过桨叶 6个转起来都没有双桨,至于电机也是新的。

此情况要如何进行减震

网友A:

引用 楼主:
F550本身就是震动比较强的机架了,我看过桨叶 6个转起来都没有双桨,至于电机也是新的。

此情况要如何 ...

要是双浆那就灰常严重了!!不能看双浆!  你要悬停的时候去摸机臂  看看有没高频震动!  就是摸那个小脚架!  我都是把全部螺旋浆拆了  然后一个机臂一个机臂的配平。知道单个电机臂催油门振动很小为止。才算配平一个螺旋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双浆那就灰常严重了!!不能看双浆!  你要悬停的时候去摸机臂  看看有没高频震动!  就是摸那个小脚 ...

您所指的配平也是指配平桨叶吗?  在桨根处/桨尖处贴贴纸平衡桨的重量?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做减震吗?
谢谢您分享的经验

网友B:
1,飞上天后,只要高度超15米后,云台就出现间歇性高频抖动现象......请问LZ,低空(高度小于15米)一点抖动都没有?如果是这样,那就奇怪了。
如果LZ确定是空中乱气流影响的,估计是桨太软了引起的高频震动。有模友把海绵塞在飞狗云台的减振球之间据说能有所改善,狗思不知道能不能改善。
2,飞行器在高速行进/俯冲下降/原地下降时,航行角总是会小角度的左右移动......
你试试把六旋翼倒过来放在平地上,看看六个马达的***头是否都贴地了。如果没有全部贴地,证明各个电机拉力线不平行导致方向偏移。另外,如果桨太软了也会影响飞行姿态调整(飞控调整马达转速时修正姿态,但桨变形会影响修正效果)

我飞精灵,没飞过F550,以上供参考。如果可以,最好上段视频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所指的配平也是指配平桨叶吗?  在桨根处/桨尖处贴贴纸平衡桨的重量?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做减震吗?
谢谢 ...

不知道你用什么样的螺旋浆!!正品apc动平衡(浆根)稍微好点!但是都是必须再配静平衡(浆尖)!  其实这种办法比较直观凭触觉! 当然还有浆平衡器(但是效果不好只能大概知道那边重) 你可以去四旋翼区搜索(震动 振动 平衡 配平) 这4个关键词 一个一个搜索吧!  知道的只有这些了!

网友C:
雲台不會因為高於15m就抖動吧!試一下接個穩壓器給雲台穩定電壓看看!
航向角會左右偏移,請做一下指南針校準、另檢查一下gps接收器是否有固定好(有些會左右偏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飞上天后,只要高度超15米后,云台就出现间歇性高频抖动现象......请问LZ,低空(高度小 ...

好的 我会试试的  我用的是DJI新出的1038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雲台不會因為高於15m就抖動吧!試一下接個穩壓器給雲台穩定電壓看看!
航向角會左右偏移,請做一下指南針校準 ...

云台已经有稳压云台了,我会再试一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