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高手指点50级油板机的问题。

楼主(2013-09-07):
  原来飞过25的下单    空中熄火炸了
  现在手里有个三叶46发动机
  什么板机比较好入门啊
  现在飞电动板机能小吊机
  大概就是这个技术吧。。。

舵机有必要用futaba么?银燕能胜任么?
还有那一款的板机性价比较高啊?

谢谢各位前辈。  如果有玩油板机的前辈。留下个qq多请教您下可以么?谢谢了。。。

网友A:
银燕的我用过金属齿轮的不错,3001       3003太多仿品我现在都不敢买,以前我比较喜欢后两种的用在这级别的机。板机重量都很轻,好飞不好看,价钱贵点的当然质量好很多!上了这么大级别的飞机散架的话事情可大了,发动机另外飞到不知道去向就麻烦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燕的我用过金属齿轮的不错,3001       3003太多仿品我现在都不敢买,以前我比较喜欢后两种的用在这级别的 ...

前辈我还得请教一下、可以给我个建议买哪款板机么?

网友B:
扳机有个高飞不错,仿蝴蝶的,比北西爱飞结实。扳机是不归路啊,三爷入门,很快OS,然后四冲。舵机不要买国产的,炸鸡保不准,但是差的舵机很快就下岗了,换不起。3001都不想用的话,就要想清楚了。

网友C:
我在用OS FS 56α飞北西的260板机,已经200个起落了,很好飞,2冲发动机一定要细细调,吊机吊着吊着发动机动力就弱了,因为有的过热,油针放太大又没力,四冲要好一些,我觉得北西的做工不错,高翔的飞机很轻,很好飞,看你个人喜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我还得请教一下、可以给我个建议买哪款板机么?

买半透明的那种质量好点,看得见做工的质量,不透明的很多掩饰看不见,当然不是全部。我一般自己手工做来飞的,最近也做了台汽油3D机,很快就要完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扳机有个高飞不错,仿蝴蝶的,比北西爱飞结实。扳机是不归路啊,三爷入门,很快OS,然后四冲。舵机不要买国 ...

谢谢指点,那我就直接用futaba算了。免得以后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用OS FS 56α飞北西的260板机,已经200个起落了,很好飞,2冲发动机一定要细细调,吊机吊着吊着发动机动 ...

谢谢前辈指点,我也在看高翔这款,我对这个记忆深刻,我弟兄就叫高翔。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半透明的那种质量好点,看得见做工的质量,不透明的很多掩饰看不见,当然不是全部。我一般自己手工做来 ...

哇,前辈自己做板机啊?做出来的重量有保证么? 我找板机的图纸就是找不到。。。也没有做过轻木机。。。能加我qq122532612  向您学习下么?

网友(2014-06-11):
价钱贵点的当然质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