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着石头过河,完成了450L的组装和基本设置

楼主(2013-09-07):
今天是周六,终于有时间了,开工。组装工作基本上比较顺利,全部是原装的套件,所以安装过程没有遇到什么大的困难,只有一些小问题……
总的感觉这是一架经过精心设计的直升机,如果不打算改装升级的话,还是很不错的

之前担心的电池问题看来还好,1300mAh的电池刚好可以用

第一次鼓捣无副翼,对三轴陀螺仪毫无经验,所以还是装在传统位置,调试方便些。但是这种安置方式遇到一个问题,电调的BEC线不够长,其实只差不到1cm,没办法只好加了一根延长线。头罩是开好孔的,装上一看,离电机只有1mm多一点,难道设计得真这么精确?

这个DFC旋翼头有点变态的感觉,全部是硬连接,好处是一点虚位也没有,大家说这个不耐炸,一看就是,估计大桨扫地的机会都不给,全部力量都集中在拉杆和球扣的连接部位,说实在的心里真没底,那个球扣安装的时候就感觉不是很牢靠,会不会飞着就被拉脱了也未可知。另外我是在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球头钳来拆装那个十字盘球头,是不是TY有专用球头钳?

感觉大桨有点长了

总重量还可以,6S电池本身就比较重

哥俩比大小。450PRO:我比你高。450L:我比你长

简单的设置已经完成了。比较蛋疼的是进入设置模式和油门校正模式,3GX要求按住set键接电源,真是个高难度动作,幸亏陀螺仪没有装在机身里,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到的
最欠揍的是,自己一个不小心,一片大桨掉地上了,桨尖出现一个芝麻大的疤。还没飞就炸桨了,没看黄历啊。所以今天到此为止
自己对三轴陀螺仪很陌生,所以还要学习熟悉,反复检查设置,看来还得跟3GX较一番劲,试飞嘛,先不着急了

网友A:
漂亮啊,装的挺快。此机肯定火

网友:
建议楼主有条件把3gx换了 可以减少很多设置的麻烦以及炸鸡的损失

网友B:
   特别是箱子要能装下这靓机 ~

网友C:
以前捣腾3gx的时候都用上嘴了,叼根筷子戳按键,
T插太紧一只手实在不行啊,

网友:
最近好多人上450L啊,都是有米的

网友:
坐等LZ视频

网友:
好JJ    我也想入一部

网友:
可惜大桨啊

网友D:
我先进3gx的dir 的时候脚都用上了,后来发现很简单,不开控,给飞机上电,陀螺仪是不亮灯的,这时候再按住set,开控,就进dir了,很方便。

网友:
这个DFC结构还好,我两次炸机,这部分都没事,第二次有个球头扣脱落,我又扣回去就没事了,不过我的连杆是塑料的,可能会稍微吸能点吧~

网友E:
给你点建议  最好 换FBL旋翼头   DFC 头  调螺距不方便   飞行手感  没什么区别  就是简单  至今没发现DFC有什么好的  至于你  怎么去球头口   你如果用球头钳的话 会在你的 十字盘 留下 磨损的痕迹   因为他是横着装的。建议你飞450级别  换FBL   加易碎舵机臂  非常好用 省钱  省事   以这样DFC   大桨扫地  都会扫齿的 ~~

网友:
副廠 450 PRO/Sport V3 尾管(Φ11xΦ12x347mm)
亞拓 450 Pro 尾管(Φ11xΦ12x347mm)
副廠480 改裝尾管 (Φ11xΦ12.07x405mm)
亞拓450L(480)尾管(Φ11xΦ12x387mm)

為了與副廠做區隔450L的480尾管刻意縮短所造成的危險槳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别是箱子要能装下这靓机 ~

试了一下,不装头罩和电池,刚好放进铝箱。如果把箱子里的海绵拆掉,450L和450PRO头尾相对可以一起放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先进3gx的dir 的时候脚都用上了,后来发现很简单,不开控,给飞机上电,陀螺仪是不亮灯的,这时候再按住s ...

好主意呀,回头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啊,装的挺快。此机肯定火

你不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点建议  最好 换FBL旋翼头   DFC 头  调螺距不方便   飞行手感  没什么区别  就是简单  至今没发现 ...

是麻烦,调螺距只能拆螺丝,然后拧拉杆。十字盘球头改了方向以后,上端螺丝紧固,球扣根本拆不下来。而且我发现那颗螺丝最好用软些的,炸机后可以弯曲泄力,绝对不能用太硬或者太脆的螺丝,一炸机桨夹就完蛋了。这个DFC,还没飞,看着就觉得不太靠谱。过一阵子,如果真不行就换FBL,不过十字盘和主轴都得跟着换

网友F:
正准备入手,期待天籁哥更多的使用感受。目前小弟机型飞越450+亚拓550,还想再弄个精致点的飞机。

网友:
好漂亮的机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以前捣腾3gx的时候都用上嘴了,叼根筷子戳按键,
T插太紧一只手实在不行啊,

我以前设置3G是拿螺丝刀点按钮的,用下巴顶住,后来除掉了,自选优化太烂,开始还以为是技术问题...

网友:
DFC旋翼头真是个奇葩的设计,感觉一点都不科学,桨夹生硬没有挥舞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以前设置3G是拿螺丝刀点按钮的,用下巴顶住,后来除掉了,自选优化太烂,开始还以为是技术问题 ...

都是蛋疼过的啊,
不晓得当初设计的时候为什么要弄得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蛋疼过的啊,
不晓得当初设计的时候为什么要弄得这么麻烦

我是把T插斜着对好正极,空着负极,用左手握住,右手按SET键,然后左手捏紧通电,腾出右手后再把插头插牢。开始总是失败,后来练熟了,可以一次通电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把T插斜着对好正极,空着负极,用左手握住,右手按SET键,然后左手捏紧通电,腾出右手后再把插头插牢 ...

我也想过这样,可能是我的电调T插头有点大,总是很紧,就算勉强碰到通电,一腾出手来又断电了,失败N次,

网友H:
楼主 这个450L的主轴 横轴 的尺寸与450PRO或者DFC的通用吗

网友:
我是先开控,然后马上插电源,接着再马上按住Set不放就可以进入设定模式了。LZ试试行不行,这样很轻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准备入手,期待天籁哥更多的使用感受。目前小弟机型飞越450+亚拓550,还想再弄个精致点的飞机。

精致点的,JR450~~~~~~~~~~~~~~~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 这个450L的主轴 横轴 的尺寸与450PRO或者DFC的通用吗

这个主轴直径没问题但比较短,与有副翼和FBL不通用,但与DFC应该通用。另外这个主轴中间有一个限位环,不知道用传统的光轴加限位器会不会干涉十字盘的动作,回头我比较比较

网友:
据说4.0版本的3gx有改善,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来一个?

这段时间在山寨固定翼,到时候你看帖子吧,应该很惊艳。

网友I:
额~不是都说舵机局限性太大!只能用原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额~不是都说舵机局限性太大!只能用原厂的?

目前是这样,其它舵机装不进去。430舵机直观感觉还可以,没有虚位,齿轮比较顺滑,声音很小。做了一下地面施压试验,用手压十字盘增加负载,上电后进行各种打舵,手感力量比较足,和DS115感觉差不多,观察回传电压5.5v,大负载波动很小,看来不是很吃电。弹摇杆试验,感觉舵机反应比较灵敏……我的飞机换新舵机都要反复做这样的测试后才会试飞,一是熟悉一下特性,提前发现问题,二是新的电气设备要通电一段时间才能真正进入稳定状态,这样做可以增加一些可靠性,避免不必要的炸机

网友:
支持天籁大哥。多把发现的问题写出来分享

网友J:
加长的尾桨,加长的尾桨夹。我想看看,尾桨离地面还有多少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加长的尾桨,加长的尾桨夹。我想看看,尾桨离地面还有多少毫米

尾桨每支加长了8mm,尾桨夹没有加长,尾桨尖离地最小间隙10mm,尾翼尖离地4mm,而且脚架比较软,说好听的就是比较有韧性,所以起降点要选择平整地面,杂草、碎石的不能有,尽量采用低头姿态降落,前脚掌先着地比较稳妥,当然姿态不能太大,因为主轴短,整机高度很低,大桨又比450长了不少,很容易扫地。反正,瞻前顾后吧,要多加小心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主轴直径没问题但比较短,与有副翼和FBL不通用,但与DFC应该通用。另外这个主轴中间有一个限位环,不 ...

谢谢 楼主 希望你能对比一下450L哪些配件能与DFC  FBL通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谢谢 楼主 希望你能对比一下450L哪些配件能与DFC  FBL通用

除了450l机身部分不通用,其他都是450dfc移植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除了450l机身部分不通用,其他都是450dfc移植过来的。

谢谢你的回复 请问450L是皮带还是轴传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是这样,其它舵机装不进去。430舵机直观感觉还可以,没有虚位,齿轮比较顺滑,声音很小。做了一下地面 ...

看样子不错喽~要是兼容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