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问题新话题!泡沫模型上蒙热缩膜怎么蒙?

楼主(2013-09-07):
老问题新话题!泡沫模型上蒙热缩膜怎么蒙?泡沫模型上蒙热缩膜怎么蒙?在网络上打上这么几个字竟然会出来一大堆与模型无关的页面来,其中没有一个能真正涉及到如何蒙皮的,这是不是怪事?现在大伙制作的泡沫模型大都是用涂料,省事,也有用不干胶的,也省事,不干胶打印出来象真度是一大节,但只能是平板形状的,因此还是要谈谈如何在泡沫模型上蒙受热缩膜的话题,怎么蒙?要注意哪些事项?需要怎么样的工具?前面一段时间看到一个朋友发的贴子,说是要把EPO机身用砂纸打一遍,因为上面有脱模用的腊,影响上涂料!这显然是应该注意的其中一个事情了!

网友A:
这是神马机机?

网友B:
这样机翼没蒙过

网友C:
我试过在EPO 的机翼上直接蒙轻木飞机上用的蒙皮,用电熨斗,要注意控制好温度。 蒙好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之敢在比较大的平面上试验, 细节太丰富的地方没敢用。

网友:
怕被电熨斗烫坏了

网友:
哇,这个啥飞机啊,好原始的味道

网友D:
真不理解怎么去用热缩管 用那个怎么动作呢 ?

网友:
在滑翔机专区有人谈起用真空膜技术蒙epo机翼,但不是很详细,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神马机机?

从专业角度看就是一架极普通的双发夹推大翼展航模,如果是用来忽攸,则可以称之为长航时无人舰载预警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在EPO 的机翼上直接蒙轻木飞机上用的蒙皮,用电熨斗,要注意控制好温度。 蒙好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之 ...

本贴也试验过,就是感觉贴得不结实,没着了,就用脱水涂上将其蒙受到表面,热缩膜成了贴纸,温度是多少?是不是需要打磨的更光滑一些?还有很多疑问,没好好带过,因此也就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不理解怎么去用热缩管 用那个怎么动作呢 ?

真不理解怎么会扯到热缩管 包什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机翼没蒙过

那就多顶顶吧,以后升级总会产生制作象真机的的冲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漂亮。。。

有人说原始,而你说漂亮!你真要看到,恐怕会说难看死了!昨天这架壮烈牺牲,连难看的影子也没了!当然了那是试验机,还有二号三号机,机身自己制作,机翼准备用EPO商品机翼,你是否知道上面的脱模腊可以用什么办法去除?

楼主:
有几个朋友担心泡沫会被熨斗加热坏,试了以后发现没这么严重,泡沫传导性非常低,人手不敢碰的熨斗放在泡沫上五六秒没事,而这样的时间足够让背胶溶化!

网友:
我用EPS做机翼的时候,是先蒙1MM的轻木板,再蒙热缩蒙皮。强度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