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环奇955的改装问题

楼主(2013-09-07):
新人电房转战船模,买了一个955,想小改一下。因为本身有MT4,接收就用rx461,然后上天行者40a+速翔2838+格氏1300mah锂电,这样还需要些什么?这些配件可以符合955的规格吗?舵机可以使用哪一款?还有什么轴系和桨用什么型号的?有没有改过955的,能不能提供个现成的方案,新人一堆问题,请多多指教啊哈!

网友A:
原来玩具跑20KM都已经很跳了, 然后你这个配置应该跳得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玩具跑20KM都已经很跳了, 然后你这个配置应该跳得更高

额,跳是会跳,你知道要买什么配件才能解决吗?

网友:
不好意思 我也是新手 我连自己的猫都不会调

网友:
我刚改了个恒龙3837,用的4mm硬轴+mono 432桨,2848的FSD电机,120A海王(留了余量以后升级用的)本来打算今天下水的,后来因为睡过头晚了就没下水。

楼主:
虾哥知道吗

网友:
热切期待中,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B:
外转2218电机kv1800
xxd80A电调
虾哥轴系,含联轴器,432铜桨
fs2b控
3s2200电池
7cm吸水舵
9克金属舵机,含连杆
出水嘴,天线座,橡胶管,风琴套

环奇951,
我的第一条船,
不含出轴约38cm长,
休闲省电配置,供参考
要想再快,加大电机Kv值,并考虑加防翻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转2218电机kv1800
xxd80A电调
虾哥轴系,含联轴器,432铜桨

防翻舱X宝有卖吗?怎么搜不到啊!

网友B:
防翻舱不是卖的,手工做出来的
在船舱里加密封隔断,构成一个独立的舱体,一般在左侧长条状
翻船后舱体进水,打破原来的重力平衡,船体会自行翻正
具体操作请潜水,坛里多得是

虾哥是这方面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翻舱不是卖的,手工做出来的
在船舱里加密封隔断,构成一个独立的舱体,一般在左侧长条状
翻船后舱体进 ...

谢谢,学习了!

网友(2014-04-01):
刚入手了个,学习几

网友:
可以看看我的帖子,防反的做法。

网友:
请注意了,你的是955船,要是电机电调大了,电池同样要大,再上轴那么的船空间就不久用了,一定要看空间选材,我试过都把电机电调,电都放进955,船身好重,船太小,不好装,装出来也没法调,最好用内转电机空间好用点,,,,所以我就停工了,放弃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