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wc还没起飞桨就松了,桨怎么固定才最可靠?

楼主(2013-09-07):
因为镙丝都是顺时针紧的,所以有两个电机上的是越转越紧,有两个轴上的电机是越转越松,我的都夸张到还没起飞,桨都松掉了,怎么把这两个桨固定好呢?
如果只是简单的加力固定我觉得,在长时间的飞行过程中也可能出现自动松掉的情况,那必然是要炸机的。那怎么固定这对电机上的桨呢?
我用的是朗宇的v2216电机,桨夹有一个U形垫片,一个镙母,还有一个***头。这几个和桨是怎么个安装顺利,意思是这几个零件是怎么个安装顺序。胶丝胶,用了以后好取下来吗?

网友A:
加一个钢的弹性止退垫圈或直接上俩螺母,紧完第一个螺母板子卡主再紧第二个就不会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钢的弹性止退垫圈或直接上俩螺母,紧完第一个螺母板子卡主再紧第二个就不会松了。

我用的是朗宇的v2216电机,桨夹有一个U形垫片,一个镙母,还有一个***头。这几个和桨是怎么个安装顺利,意思是这几个零件是怎么个安装顺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钢的弹性止退垫圈或直接上俩螺母,紧完第一个螺母板子卡主再紧第二个就不会松了。

一般都是这样做的,有没有用桨保护器的。

网友:
先用六角把桨夹紧,六角要上一点螺纹胶不要多,然后在上紧***头,上紧后用手扳桨以搬不动为紧到位,山寨桨的话上太紧估计要射桨,建议上APC,耐用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朗宇的v2216电机,桨夹有一个U形垫片,一个镙母,还有一个***头。这几个和桨是怎么个安装顺利,意 ...

U型垫片和螺母配合使用,和ZI DAN头没有关系,两种桨夹而已,我用平装桨,两颗螺丝穿过桨叶拧在转子上,永不射桨,不论正反转都不会松,可惜你的电机不能装

网友B:
买防松螺母 他是新品种 带有橡皮圈。偶用到至今。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也是2216,配的防松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防松螺母 他是新品种 带有橡皮圈。偶用到至今。

能否上个图或者上个链接,我看看是什么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上个图或者上个链接,我看看是什么样的。

一侧带尼龙环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