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地飞6能用着海模的控吗?

楼主(2013-09-07):
如题,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

谢谢!请问有没有特殊的设定?(指对控)

网友:
这就看你的船操控有多复杂了

楼主:
哦,刚入门,不会复杂的。谢谢了

网友:
一般只用二个通道就够了

网友:
避开油门通道

网友B:
要什么操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什么操控

就控深V那种

网友C:
天地飞6老款的我用过船模。左上带的螺距旋钮很好用。可以控制8发导 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地飞6老款的我用过船模。左上带的螺距旋钮很好用。可以控制8发导 弹呢。

网友D:
不知道水面遥控距离会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水面遥控距离会是多少

不大,最多1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