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伟力911接电尾电机低速自转,加油门时尾电机停转,是什么地方坏了

楼主(2013-09-07):
晚上玩的太high,暴力飞行,突然门被打开,机机直接甩地上,急速停油门,扶正机子视乎闻到一股焦味,没在意,直接加油发现机子直接自旋,心理不安担心尾电机挂了。拿手上直接加油发现尾电机不转,准备换尾电机,等新尾电机拿出来后,机子接上电池尾电机低速自转,加油门时尾电机又停转,各位高手帮看看是哪出问题了,对了焦味貌似来至主板...

机子还有救么?

网友:
尾MOS管挂了

楼主:
尾MOS管是图片中红框中那个吗?这种自己想换有啥办法么,求指教

网友A:
应是这mos管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是这mos管击穿了。

这个mos管是图里面红框中黑色的那个吗?这种情况是一定要换主板吗?有地方自己购买跟换的吗?

网友:
是黑色的那个,这个不要换主板,买一个MOS就行了,约2~3角一个,TB有卖,或在当地的电子元件市场买。

网友:
楼主,尾mos管不是你框里面黑色那个,是在框左边黑色3个脚那个。你框里面那个是2极管。

网友:
不过,楼主你连零件都不会分,还是找人帮换mos管吧,要是你自己搞,可能会有点难度。

楼主:
恩,寄回店家帮修理了。谢谢各位热心帮忙。

网友B:
同样新人,刚去飞了四个点,中间掉草丛里面了不知道在哪?只好开关一下油门听声音在哪,不知道长时间这样搞会弄坏主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新人,刚去飞了四个点,中间掉草丛里面了不知道在哪?只好开关一下油门听声音在哪,不知道长时间这样搞 ...

v911还是很耐摔的,我那是完全不知道为啥会MOS管击穿,以后玩的时候还是悠着点了...

网友:
尾MOS管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