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cp 尾巴飘,求助

楼主(2013-09-07):
在*少入的小机刚到手几天,现在尾巴右飘一直玩得很痛苦,机机小摔过,都不高于20cm摔下来,感觉摔得很轻,下来都收油了,问题应该不大。感觉打副翼和升降舵的时候飘很明显1.陀螺仪感度默认75,调过100,没用,所以排除感度问题
2.桨换过新桨,没用
3.有人说尾电机挂了,我仔细检查过,轴没弯,叶片我也掰大过。我抓住小机摆动尾巴,迫使尾电机狂转,只是有叫声,也不知道是桨切风的声音还是电机轴摩擦尖叫声
4.咨询过华科尔的,他们让调斜盘,螺距,我拔下电机线,看过斜盘,还算水平,只是前舵机臂不是很水平,和拉杆不是很垂直,我想应该直接关系不大,没动
5.店家说调高转速和降低螺距,转速不够?我同样试过,也没用
想听听大家有没遇到过这问题,从原理上考虑,是震动导致陀螺仪误动作?我想尾巴右飘是尾电机没提供足够的反方向力,所以右飘,尾电机我看过旋停时它还没全力工作,所以电机应该没问题,真不知道该从哪下手了,坐等高手帮帮小弟啊

网友:
这个蛮麻烦的,查震动(奖夹松动,双浆,大浆平衡等),舵机虚位、十字盘松动等等。重点查震动吧。

网友:
说实话,X宝买东西我一般都是旗舰店买的,除非那些没有旗舰店的
不过小店有些配件便宜些,可以买配件

楼主:
今天把头罩脱了,裸飞,竟然不漂,装上头罩就飘了,出了灵异事件?仔细看了,头罩内部也没顶到什么东西,求解释

网友:
尾电机不够力了,换个尾电机吧

网友:
哪里买的找哪里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把头罩脱了,裸飞,竟然不漂,装上头罩就飘了,出了灵异事件?仔细看了,头罩内部也没顶到什么东西,求 ...

是机头向左飘吧?我的情况和你一样,也是X少那买的,去掉头罩正常,装上就自旋。我最近换了无刷就比较正常了,怀疑是空心杯电机发热影响了主板上某芯片的工作吧(个人猜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机头向左飘吧?我的情况和你一样,也是X少那买的,去掉头罩正常,装上就自旋。我最近换了无刷就比较正 ...

换了无刷,尾巴一点都不飘了吗?

网友:
如果你排除机震,感度,那就是主浆风力过大导致机头左飘了。至于裸飞没事,请高人解答。。。

网友:
今天收到楼主的机。上电测试。个人认为完全正常,不影响飞行。大约30秒不修正方向舵飘10°以内。
我的建议是:忽略不计
因为你如果是新手,你悬停不超过30秒纹丝不动
如果你是中级水平,你还练习30秒悬停不动?
如果你是高手,这10°完全感觉不到,因为30秒内都不知道自旋多少圈了。
别太计较这10°,人家几百一个陀螺,你几百一台机,怎么也不可能一根棍的。折腾来折腾去技术没提高,反而越弄越坏。

网友:
小机裸飞,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无刷,尾巴一点都不飘了吗?

只能说是好很多了,连续玩久,还会出现这种情况,不过跟之前比,天上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