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FMS F6F问题 各位兄弟看下~~

楼主(2013-09-07):
F6F 1米1的说明书内容太少了。问几个问题~ 请问装电调是不是要拆掉整个机头罩再安装?然后,机头下方的塑料片是否是放电池的位置?其他地方可以放电池么

网友A:
塑料片那装电池,电调也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片那装电池,电调也在那里

恩 谢谢。。我的塑料片很难打开~ 然后电池要不要加魔术贴固定呢? 还有电机是不是要把整个头罩拿下来再装电调呢~~

网友A:
里面空间很小我把电池和电调都放那里,就很急了,没用魔术贴

网友:
1米1的小点,1米4的大小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空间很小我把电池和电调都放那里,就很急了,没用魔术贴

恩 兄弟你装电调是直接打开下方塑料片安装的吧?不用拆头罩子再安装哦??

网友A:
头罩是磁铁吸住的拆也很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罩是磁铁吸住的拆也很容易啊

打开了塑料片,不过空间真心狭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