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四旋翼莫名炸机之240米高空下坠

楼主(2013-09-07):
详情翔云飞天狼在--大疆哪吒v2多人多次同样原因 炸鸡求解!帖子中已经详细表述,在此不再多说,上一下240米炸机的视频,视频中可以看到飞机上升过程中突然失控,下坠7秒接地,根据公式计算,得出高度为240.1米,当时遥控器只是油门恒定在80~90%,无任何其它操作,对于失控原因很是费解,求大家共同分析。

网友A:
额,油门恒定 80 90 太狠了,这就是故障原因

网友B:
顶起 损失大吗

网友:
对于这个,大江不会给你任何解释的,毕竟这只是个玩具级产品

网友:
上几张图片看看。

网友C:
什么控~~~我们用JR的控摔了两架S800了~~~高度都是200多米突然失控~~

网友:
多旋翼和遥控打包回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控~~~我们用JR的控摔了两架S800了~~~高度都是200多米突然失控~~

天九2加2W增程。

网友:
建议换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油门恒定 80 90 太狠了,这就是故障原因

为什么这么说呢??

网友:
会不会是堵转的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起 损失大吗

自制木质机架粉碎,飞越云台CNC臂变形,两个电机一个断轴,一个弯轴,电路板摔掉一个78M05的5V稳压芯片,4S4000的电池挂了,飞控等电子设备,电机电调螺旋桨连个印都没碰到。。。黑狗3神奇的活下来了。。。

网友:
如果有GPS设置又正确~~失控~~跟本不可能会炸机顶多自动反航
80/90%油门可见因该背很重主因电机过热(堵转)
问楼主总重量、配置为何?

网友:
问问大疆

网友:
4旋翼 坏任何一个,连‘自旋’滑翔降落的机会都没有。。油门过大,飞行器过重,

电流太大,导致:::电调过热 保护性关机 ::后果 就 这样咯 。

建议上:DEVO 10 双向遥控,可以检测 4路 温度数据。。遥测。。

网友D:
明显是空中停车了,是不是把油门打到最低或直接进行强制停车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80/90%油門可見因該背很重主因電機過熱(堵轉)
問樓主總重量、配置為何?

配置是NAZA V2飞控+GPS、天九2.4g接收机、基爱斯AJ-5012盘式600KV、12*6电动木质正反桨、大疆30A电调、4S4000电池(牌子忘了,但质量不错)、Gopro3黑色、飞越t-2d无刷云台、200mw5.8g图传,3S2000图传电,图传电给云台和图传供电、接收机第七通道控制俯仰、接收机第八通道给Gopro3供电。全重2000g稍多一点,上述动力飞过2500g+,下来电机和电调都不热。。。何况从起飞到坠机也就1分多钟,摔下来检查时电机电调都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显是空中停车了,是不是把油门打到最低或直接进行强制停车操作?

上升过程中一直保持油门80~90%,没有任何其它操作。。。

网友F:
1. 怀疑一直高油门导致过热,电机失磁导致炸鸡
2. 天9+2w增程。 这东西不可靠。 我还有朋友试过上电后自动起飞悬停呢。

网友D:
那就是线路问题,断路?短路?或是哪个配件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控~~~我们用JR的控摔了两架S800了~~~高度都是200多米突然失控~~

JR控失控是正常的,换futeba吧,失控非常少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配置是NAZA V2飞控+GPS、天九2.4g接收机、基爱斯AJ-5012盘式600KV、12*6电动木质正反桨、大疆30A电调、4S ...

感度设置多少?低空时是否大舵量测试过,就是快速掰杆后放开回中,飞行器是否有抖动的现象。

网友H:
油门这么高,还在爬升吗,估计电调保护或者电路接触不好,不是飞控原因,飞控出问题不会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电流从来都是大问题,也许xt60假的 断电了。也许电机超载 堵转了。反正我现在玩多旋翼,有一个指标一定要照顾到,就是动力冗余。

网友I:
拍得不错,,,特别是最后~~·

网友E:
這個配置只有2000多克不容易阿!
你的狗三供電最好別插到接收機容易出問題唷! 建議加個12v轉5v UBEC
經驗我以前玩固定翼時,有在接收機上面接了幾棵LED當機翼燈,結果偶爾會發生控好像會不聽使喚一樣(NO控)
運氣好沒事,運氣差就炸機至此我再也不用接收機上的電了,接收機上的電流相當低
不適合當供電用,況且狗三是很耗電的開沒幾分鐘就發熱,相信您因該也知道,改接UBEC試試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怀疑一直高油门导致过热,电机失磁导致炸鸡
2. 天9+2w增程。 这东西不可靠。 我还有朋友试过上电后 ...

1、确实刚掉下来就摸了电机和电调,没觉得热。。。
2、增程这么不靠谱啊,还好没遇到过。。。怕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线路问题,断路?短路?或是哪个配件引起的?

事故原因目前尚在调查中,正在逐一分析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度设置多少?低空时是否大舵量测试过,就是快速掰杆后放开回中,飞行器是否有抖动的现象。

感度就是默认,快速摆杆回中没有抖动现象,大机动飞行了好多次,就差空翻没做了。。。觉得没啥问题才高飞的,没想到就出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油门这么高,还在爬升吗,估计电调保护或者电路接触不好,不是飞控原因,飞控出问题不会这种情况

先修好,按照大家的建议和意见在逐一测试,看看效果,原因一定要找到,不然飞着心里没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从来都是大问题,也许xt60假的 断电了。也许电机超载 堵转了。反正我现在玩多旋翼,有一个指标一定 ...

唉。。。别提多郁闷了,继续找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拍得不错,,,特别是最后~~·

含泪咬牙说:谢谢兄弟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配置只有2000多克不容易阿!
你的狗三供電最好別插到接收機容易出問題唷! 建議加個12v轉5v UBE ...

整机不带FPV设备和电池只有1100多g,这次是有史以来重量控制最好的一次。再修好以后找到毛病之前先不带设备上天,狗3供电一定要整改成独立供电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度就是默认,快速摆杆回中没有抖动现象,大机动飞行了好多次,就差空翻没做了。。。觉得没啥问题才高飞 ...

不行就找两片砖头压着,大油门几分钟看看有没有堵转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行就找两片砖头压着,大油门几分钟看看有没有堵转的情况。

嗯嗯,这次修好了以后,把大家的方法都试试,就不信找不到毛病。。。

网友J:
与其坐等频繁炸机,为何不上套iosd?  太不河蟹了

网友D:
严重关注一下:你的电调与主电源线是插接还是焊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严重关注一下:你的电调与主电源线是插接还是焊死的?

焊接的,电机电调香蕉头上也点焊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与其坐等频繁炸机,为何不上套iosd?  太不河蟹了

等钱富裕时准备上IOSD mini ,不过还没等到就炸机了。。

网友D:
看视频似乎是4个电机同时停转,应该不是发个电调没焊好,是飞空出问题? 还是给飞控供电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视频似乎是4个电机同时停转,应该不是发个电调没焊好,是飞空出问题? 还是给飞控供电出问题?

还没找到原因。。。都炸了10来天了,最近忙,一直没顾得上修。。

网友:
我从来不敢在车顶上起飞,一大块金属,很担心干扰指南针。

网友:
好吓人,突然失控了

网友:
最后一声挺脆的。。。唉:-(,物是人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神一般的失控,祝你找到。

网友K:
引用 楼主:
配置是NAZA V2飞控+GPS、天九2.4g接收机、基爱斯AJ-5012盘式600KV、12*6电动木质正反桨、大疆30A电调、4S ...

根本原因就是你不应该用DJI的电调配盘式电机,特别是多极的电机,兼容性问题,不要省电调的钱!堵转了,转速上不去了。

网友:
应该是堵转

网友:
4L的大哥,麻烦你解释一下什么级别的才不算玩具?个人觉得有问题就必须要找到,找不到就需要联系厂家的,劝楼主还是返厂看看,等待大疆答复!大疆不会不管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根本原因就是你不应该用DJI的电调配盘式电机,特别是多极的电机,兼容性问题,不要省电调的钱!堵转了,转 ...

手头还有4个朗宇2216,先拿来跟大疆30A电调搭配试验一下。。。

网友L:
电池C数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池C数不够

25C的不行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25C的不行吗。。。

行,行,是真的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L:
行,行,是真的才行

哦,看来电池还真不能马虎。。。

网友:
1分25秒开始  声音好像慢慢加大了

网友(2014-05-11):
路过顶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油门恒定 80 90 太狠了,这就是故障原因

其实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多轴的油门并不等于实际油门,电机和电调冗余大的话,可能遥控器100%油门,电机和电调输出只有五六成油门也有可能(NAZA 限制最大上升速度6米/秒),电机和电调冗余小的话,可能遥控器油门50%悬停的时候电机和电调实际输出也会到六七成。只要电机和电调温度不是非常高,一般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不一定是飞控的事 电机 电调 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打酱油的路过,顶贴。

网友:
空中停车了!

网友:
查查造成停车的原因~!

网友M:
可以明确告诉你,空中断电了,第一,全速上升时听声音没有问题,不存在堵转的情况。第二,四个电机是同时失去动力的,没有一丝的卡顿。第三,关键是云台也不响应了,空中断电后一点都没工作的迹像,明显是断电了。

网友:
  车  船断电还好  灰机之类的断电·····这个····看着视频 还真是突然断电了 会不会是电池虚焊  然后用用着用着就掉了······

网友:
楼主节哀,四轴再次告诉我,远离人群。飞低点····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可以明确告诉你,空中断电了,第一,全速上升时听声音没有问题,不存在堵转的情况。第二,四个电机是同 ...

虽然我是菜鸟中的战斗机。但是我感觉你分析的有道理。哈哈

网友:
回头看看240米坠落的视频

网友:
堵转可能性大

网友(2015-03-25):
我感觉像电调的问题,挨个查一下有没有电调接触不良的现象。

网友N:
上升过程很明显的声音就不对了~~~~斯斯的声音,像这种突然倾斜下坠不大可能是飞控的问题~~~机械问题占大多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上升过程很明显的声音就不对了~~~~斯斯的声音,像这种突然倾斜下坠不大可能是飞控的问题~~~机械问题占大多 ...

电机电调不匹配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