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从论坛一位魔友手上收的一个二手玉兔2,但发现有些问题,请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3-09-07):
本周四刚刚从论坛一位网友手上收的二手玉兔2,板子到手后当天晚上大概看了下,连接电脑通信OK,校准都可以通过,所以就认为没什么问题。昨天周五下班早,所以回家就准备上机架实际试一试,谁知道上了机架却有很大问题,具体表现为稍微加一点点油门机器就抽风(可参考视频),确认电调连接,螺旋桨方向等都是OK的,我手上有两套机架,电调电机都是不一样的,但试飞的情况基本一样。

视频中的机架配置为成品450机架,XXD电机电调,7寸小浆,另外一套机架配置为蝗虫碳纤550,4006盘式电机,好盈4合一电调,11寸浆,我手上还有个MMC10以及KK飞控各一个,在这两个机架上使用都没有问题,不知道为什么碰到玉兔就会抽风呢?

网友:
陀螺仪坏了回厂吧

网友:
看了楼主的视频,有点意思

楼主:
怎么确认是陀螺仪的问题呢?机架水平状态下,我连接电脑看横滚仰俯角度差不多都是接近0度左右,好像也算正常。

网友:
你校准了没?

网友:
二个校准都要估,还有一个油门行程也要重新作,

先看看说明书先,

GPS的TX 和RX线连 上,就是油门行程自动校谁,当然这个时候不要接正负极,

然后,地磁校准 ,和罗盘校准,,

感觉,你的电机顺序了接得有点问题,,还有电机正反。

楼主:
回楼上的,这些都校准过。

网友:
检查桨和电机的方向

网友:
水平校准?

楼主:
感觉不是校准的问题,因为连接电脑看角度罗盘等参数好像都是OK的,我不加螺旋桨打油门4个电机转动也是同步的,但是一加上螺旋桨后,只要打一点点油门或者拉一点点横滚,机器就像兔子一样乱跳。

网友:
兔子的电机顺序可跟别的不一样啊,好像2和3是对角排列的。

楼主:
兔子的电机顺序如下,和MMC10确实是不一样的,这个早就确认过

网友:
机架飞行模式选错了吧?不会是选了十字模式?

楼主:
模式没有选错,这个是兔子调参软件第一页就可以看到的信息

网友A:
重刷下固件看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刷下固件看看啦

固件也重新刷过了,一样的

网友:
摇杆行程校准

网友:

视频看不到。是不是感度问题啊,截个图看看感度

网友:
看着像是桨装反了,我第一次飞兔二的时候就是一个桨装反了,起飞直接倒扣,跟楼主的状态很像

网友:
我的和lz的问题一样  各种校准都ok  各种检查也是都ok   但是一装浆 油门不敢碰 一碰 个别电机就像疯了一样转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直接买了kk2.0   继续飞   兔子还在箱底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