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450杂交机问题

楼主(2013-09-07):
最近刚入手一架450杂交机,甚欢,不过在第二次试飞时不幸炸机。大桨打到台阶断了......更换新的大桨(已经做好静态平衡),用螺距仪测试发现上下螺距在-4—4之间,不知道合适不合适?还有就是平衡杆弯了,已经掰直(貌似恢复不了之前那么直)请问有无影响?

网友A:
答:不合适。摔机要检查主轴横轴尾轴以及轴承等部件,平衡杆要仔细掰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不合适。摔机要检查主轴横轴尾轴以及轴承等部件,平衡杆要仔细掰直

平衡杆貌似总是掰不直啊,有无必要换掉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平衡杆貌似总是掰不直啊,有无必要换掉一下?

拆下来边滚边矫正,要仔细弄。如果实在弄不好换新的也行

网友B:
大桨螺距已出现问题,有副翼的螺距正负都在9-10度,检查一下舵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边滚边矫正,要仔细弄。如果实在弄不好换新的也行

嗯,原本用手掰了掰,好像不会跟以前那么平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桨螺距已出现问题,有副翼的螺距正负都在9-10度,检查一下舵机问题

好的,今天刚试了试,发现油门推到顶了,电机声音挺大了,机身缺刚刚离地,我想还是螺距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顶

哈哈,谢谢

楼主:
至于发现问题了,原来横轴有点弯了,好不容易才拆下来发现的,多亏QJC提醒....多谢多谢

网友D:
我比你炸得残。中联,主轴,横轴。尾管。尾轴。单相轴承中心座,大桨…还好电子设备没事。炸机的原因是飞了模拟器3d飞行模式忘了关。。。开控一动油门就串上去了。

网友E:
感觉不合适,+-4度,似乎起飞都有问题,应该是+5~+6度起飞离地吧。而且要检查的项目挺多的,我昨天小炸一下,粗看就是大桨断了,实在不放心,多看了两眼,并且用螺丝刀又紧了下中联这些部位,发现很有一些螺丝松动了,庆幸用螺丝刀多检查了一下,避免再次起飞后带来的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比你炸得残。中联,主轴,横轴。尾管。尾轴。单相轴承中心座,大桨…还好电子设备没事。炸机的原因是飞了 ...

我至今还没上过3D模型飞过...
不过安全第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不合适,+-4度,似乎起飞都有问题,应该是+5~+6度起飞离地吧。而且要检查的项目挺多的,我昨天小炸一下 ...

恩,一定得多检查才行,带病上天很危险的,我现在都得躲得很远,生怕飞桨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至今还没上过3D模型飞过...
不过安全第一啊!

飞真机我没用过 .就模拟器的时候用结果....现在把3D模式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真机我没用过 .就模拟器的时候用结果....现在把3D模式关了

这可是起飞前的安全检查项目啊,以后可得多加小心才是

网友F:
大桨炸了,横轴说不定就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桨炸了,横轴说不定就弯了

的确最后才发现这个问题,换上校正过的大桨,结果油门推到顶飞机刚刚离地...

网友:
螺距太小了,-2 5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