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RX601被固定ID后

楼主(2013-09-07):
想清除的话,具体怎么操作,把短路子插接收哪个口?谢谢

网友A:
RX601上不是有个clean的按钮吗,应该是通电后长按知道指示灯闪烁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X601上不是有个clean的按钮吗,应该是通电后长按知道指示灯闪烁就行了。

正解

网友B:
面板上的clean按键,先按住再通电,就清除了。注意不能先通电再按,这样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上的clean按键,先按住再通电,就清除了。注意不能先通电再按,这样没用的

非常感谢大大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RX601上不是有个clean的按钮吗,应该是通电后长按知道指示灯闪烁就行了。

非常感谢大大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