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新灰机!

楼主(2013-09-07):
上不了图!装好后,舵机偶尔会发出咯咯声,是不是位置没调合适啊!?

网友A:
正常现象,LZ多心了!

网友:
不知说什么好!!

网友:
楼上是反动?

网友:
4楼小心被封贴了

网友B:
是数码舵机吗...如果不是...就是有问题的了

网友:
挖槽,四楼~~

网友:
是不是舵机少齿了,就发出那种声音

网友:
cz ssz asz csz a 要中文

网友:
没有就不正常了。。。

网友C:
舵机行程受阻吧,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行程受阻吧,检查一下

我也是这样认为,有空再好好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现象,LZ多心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数码舵机吗...如果不是...就是有问题的了

真不知是不是啊,买来有已经装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果然是新手

网友:
新手装机,小心被炸

网友:
怕什么。玩坏了再说。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大齿轮那边。

网友D:
什么飞机?什么舵机?尾舵机还是斜盘舵机?

网友E:
只要不是一直这样叫,偶而叫一下正常

网友F(2013-11-25):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