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电台连接NAZAV2连接不上

楼主(2013-09-07):
如题:蓝牙电台连接NAZAV2连接不上,连接WKM一切正常,请教一下啊!!IPAD上显示新设备,输进去无用。

网友A:
等NAZA 4.0固件出来就好了

网友B:
我剛更新WKM526 多次也更新失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NAZA 4.0固件出来就好了

原来这样,大疆快升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剛更新WKM526 多次也更新失敗

接 WKM藍芽LED 原來更新不到
接主控一次就更新OK

网友:
把CAN口插拔一下就好了。
这是老毛病了。
接触不良

网友:
这么快就到手了啊。。。伤不起啊,我还是手控吧

网友:
升级操作最好还是连接主控,有线怎么也比无线传输要好。

楼主:
希望大疆快出新固件吧,nazav2@4.0

网友C:
快了楼主
正在测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了楼主
正在测试中

谢了哦,黄瓜!